请问这云台角度怎么调?

楼主(2015-06-30):
(无正文)

楼主:
自检通过,云台的角度无法呈现垂直,正前方无法拍摄的,连接机器的调参软件进行调整,但角度只能如此了,很奇怪啊

网友A:
接到遥控器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遥控器上试试

请问怎么接啊 ?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直接在软件中设置云台俯仰行程!

楼主:
已经调整到位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接啊 ?

接到旋钮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