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控被太阳晒的很热,会出故障吗?

楼主(2015-06-30):
求教,才入魔没多久,最近温度很高,会不会把飞控等电子元件晒热而引起故障呢?

网友:
电子元件都高温度焊上去的,我觉得这点温度应该不算什么吧。就是担心里面的减震棉不抗热。

网友:
可能会,这要看你用的飞控所采用的芯片和散热设计。严格来说,芯片工作温度范围应该在-40℃~+85℃,可以满足需求。但是假如所用的芯片等级不够或者热应力超过极限,在烈焰赤烤下,加上电源芯片本身造成的温升,飞控里死机不远了。

网友:
盛夏烈日飞过无数次的路过,暂时没遇过意外。

网友:
太阳晒应该没有问题吧,有问题也应该是自身发热,温度高,太阳晒,热散不出去

楼主:
电子元件都怕水怕热的,因为飞控没有很好的散热措施,所以我怕他太热死机,那就真是死鸡了

网友:
给飞机安装个伞

网友:
一般不至于因为这点温度死机了,但是温度会影响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气压计等传感器的精度,这点要注意。

楼主:
那为了杜绝后患,是不是要做个散热?有没有人有方案?我们这边天气太热了,现在就38度左右了,鸡鸡放车上晒一天,都烫手,拿出来飞再太阳暴晒下,还真怕出问题

网友:
倒是担心电调和电机的温度,真的要留意

网友:
给飞控做个小凉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了杜绝后患,是不是要做个散热?有没有人有方案?我们这边天气太热了,现在就38度左右了,鸡鸡放车上晒 ...

那就加个小风扇给飞控强制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个小风扇给飞控强制散热

气流会影响到气压计,导致不能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了杜绝后患,是不是要做个散热?有没有人有方案?我们这边天气太热了,现在就38度左右了,鸡鸡放车上晒 ...

只要没有阳光直射飞控就没事了,气温再热也不会超过50度,一般消费级产品都能到85度,汽车级别一般是1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有阳光直射飞控就没事了,气温再热也不会超过50度,一般消费级产品都能到85度,汽车级别一般是125 ...

飞控装在机架顶上啊,肯定要晒到的,飞控能装在中心板底下吗?

网友:
加散热风扇就好了、四个或者两个方向都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装在机架顶上啊,肯定要晒到的,飞控能装在中心板底下吗?

找个纸板盖着,强光也会影响气压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流会影响到气压计,导致不能定高~

你以为不加风扇气压计就不受干扰了?螺旋桨的风可比小风扇的风大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不加风扇气压计就不受干扰了?螺旋桨的风可比小风扇的风大多了

那你加什么风扇?有螺旋桨吹着加风扇干嘛?螺旋桨又不对着它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加什么风扇?有螺旋桨吹着加风扇干嘛?螺旋桨又不对着它吹

是的 螺旋桨是没有对着飞控吹 但是螺旋桨一转起来 周围的空气都会流动   到了飞控那里风比较小了  不如风扇(散热)效果好  (上一个回复考虑不周)
再说了飞控的气压计是有海绵之类的遮盖的 一般气流对它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螺旋桨是没有对着飞控吹 但是螺旋桨一转起来 周围的空气都会流动   到了飞控那里风比较小了  不如风 ...

有气流就会影响压强,而且螺旋桨的影响实在太小。当时没有GPS,在室外飞四轴,悬停的时候很好,阵风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高度波动。螺旋桨本来就是向下吹的,尤其是在中心的地方,放飞控的地方,基本就没什么气流了。

网友C:
放在车上一天     你应该担心的是你的车     锂电池最好不要置于高温下   如果你是随时待飞的状态  锂电池应该是满电的   受热轻则 鼓包怀孕     重则 会冒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车上一天     你应该担心的是你的车     锂电池最好不要置于高温下   如果你是随时待飞的状态  锂电池 ...

确实是个隐患啊,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隐患啊,你是怎么做的?

一般不飞   哈哈哈哈哈

网友D:
飞控估计问题不大,电调,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