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架空机,EPO白色的,拟自己喷漆.各位模友指教下要点?哪些漆好用?

楼主(2015-06-30):
准备入手一架空机,EPO白色的,拟自己喷漆.各位模友指教下要点?哪些漆好用?

网友:
专用航模涂料

网友:
能详细一点不?最好有链接,俺也有个大白等着涂装。

网友:
用水彩,就是学美术的那种 ,或者用高达的喷漆 很漂亮,要是没条件,上了自喷漆也行,这个成本低

网友:
自喷漆,6元一罐

网友A:
我试过一些
总的来说epo这材料比较麻烦,不抓漆(已经洗掉脱模剂)

马克笔、记号笔(掉色)
自喷漆(掉漆)
车模用车壳喷漆(还好,就是太容易裂)
高达模型漆:郡士油性,田宫水性(太贵,没舍得试)
水粉颜料(没试过)
油漆笔(便宜,不掉漆,大面积上色蛋疼)
这个机翼就是我拿油漆笔上色的,涂满整个机翼还要笔痕不明显蛋疼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一些
总的来说epo这材料比较麻烦,不抓漆(已经洗掉脱模剂)

感谢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
表面一定要用酒精擦下,
然后推荐用水分上底漆,然后 喷。
一般不掉,除非你用胶带沾或者炸机

网友:
可以用丙烯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