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f2飞控那个航点飞行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5-06-30):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那个功能 说明书上也没说如何用

网友:
基本上就是摆设。。。。

网友A:
要设第五通道

网友:
我也是F2,连传感器标定都没搞明白,楼主说说你的传感器标定操作之后,回到主界面仰角横滚是不是都归零了
这个航点我也没看到,建议LZ买烂大街的载机然后上APM

网友B:
F2说实话还是很傻瓜的使用方式的,很方便,很实用,连F2都没弄明白的话,APM你会更蒙的,F2的说明书随便都可以找到,很简单,和U2的设置方法一样,APM上固定翼,没两下子说实话调试不好的话连F2你都比不上,F2有连个航点设置,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说实话还是很傻瓜的使用方式的,很方便,很实用,连F2都没弄明白的话,APM你会更蒙的,F2的说明书随便都 ...

能详细说说这个功能吗?对了f2是不是要设置家的位置之后切换三段开关 osd右下角显示飞行模式的图标才会变化?

网友B:
你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说明书

说明书我在百度文库上搜到了。。

网友(2015-10-25):
引用 网友B:
F2说实话还是很傻瓜的使用方式的,很方便,很实用,连F2都没弄明白的话,APM你会更蒙的,F2的说明书随便都 ...

能说详细点吗?F2飞控的航点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设第五通道

能说详细点吗?F2飞控的航点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D:
曾经不小心进入航点模式过一次,F2貌似有2个航点,循环应该是P1--P2--HOME--P1--P2,两个参数,一个设置方位角,一个设置距离,高度怎么设没找到。方位角是相对于HOME的方位角还是相对于当前航点的方位角也没搞懂,最近正在研究。

网友:
设置1个三段开关设置手动、自动和航点
自动下包括增稳、定高定向和返航,由另外一个3段开关设置
总之F2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飞控,上手非常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F2飞控的航点具体怎么使用

第四通道是自稳、定高定向、返航,第五通道是飞控模式、手动模式、航点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四通道是自稳、定高定向、返航,第五通道是飞控模式、手动模式、航点模式

航点模式的数据要怎么确定呢?比如想飞到目标地是五公里我要怎么设置?是先知道经纬度后再输入吗?P1是不是航点高度,P2为距离?希望能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点模式的数据要怎么确定呢?比如想飞到目标地是五公里我要怎么设置?是先知道经纬度后再输入吗?P1是不 ...

同问u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航点模式的数据要怎么确定呢?比如想飞到目标地是五公里我要怎么设置?是先知道经纬度后再输入吗?P1是不 ...

我只能说说我的关键做法。首先下载奥维地图,外场可以先保存离线文件。起飞点到目的地拉直线用工具就可以算出方位角和距离,比如得出方位角270,距离5000。输入P1 270 5000,P2 180  1000,飞完自动返航。P2是相对于P1的方位角和出发点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说我的关键做法。首先下载奥维地图,外场可以先保存离线文件。起飞点到目的地拉直线用工具就可以 ...

只有方位角 和距离 高度怎么设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有方位角 和距离 高度怎么设定呢

说得不严密,不好意思。3.0版本见图
P1 高度
P1 距离   方位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严密,不好意思。3.0版本见图
P1 高度
P1 距离   方位角

飞完航点后会自动返航回来到起飞点吗?在飞航点模式中可以中途切回自动或手动模式吗?

网友:
你有用过非凡F2飞控飞过航点模式吗?性能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完航点后会自动返航回来到起飞点吗?在飞航点模式中可以中途切回自动或手动模式吗?

飞完返航。航点过程中切手控后就不要再切航点,因为方位角有可能改变、距离肯定是变了,再切航点有点手动放生的味道,需要在家的位置再切航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完返航。航点过程中切手控后就不要再切航点,因为方位角有可能改变、距离肯定是变了,再切航点有点手动 ...

意思是说在家的位置就先切航点,再起飞?而不是起飞后再切到航点模式?在飞航点的中途可以切自动吗?可以反复切航点、自动,直到不想飞了再切自动,然后关控返航回来。

网友:
三档开关哪一个档位是航点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说在家的位置就先切航点,再起飞?而不是起飞后再切到航点模式?在飞航点的中途可以切自动吗?可以 ...

为了1分,我也挺不容易的。。。飞机起飞后在起飞点正上空,测试各个模式正常后才飞远。我没试过直接航点起飞。这个版本飞控飞航点过程不能切自动,更不能来回切,因为坐标不是经纬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了1分,我也挺不容易的。。。飞机起飞后在起飞点正上空,测试各个模式正常后才飞远。我没试过直接航点 ...

再多赚几分,呵呵!我的是天地飞8X控,三段开关的哪个档位是航点模式、手动模式、自动模式?显示屏上有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多赚几分,呵呵!我的是天地飞8X控,三段开关的哪个档位是航点模式、手动模式、自动模式?显示屏上有显 ...

OSD会有显示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航点设置问题,先学习了,虽然只有丙个航点,但是也可以玩玩的

网友:
我的是非凡F2飞控3.0版本,有p1和p2,p2是设置家的位置方位角还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会有显示

我的是非凡F2飞控3.0版本,有p1和p2,p2是设置家的位置方位角还是其他?

网友C:
F2飞控,图传共用电,用4s电池,需要加降压模块吗?是加在电流计输入端吗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C:
F2飞控,图传共用电,用4s电池,需要加降压模块吗?是加在电流计输入端吗

降压模块加在跳线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曾经不小心进入航点模式过一次,F2貌似有2个航点,循环应该是P1--P2--HOME--P1--P2,两个参数,一个设置方 ...

我试过了,两个点的方位角应该都是相对于HOME而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了,两个点的方位角应该都是相对于HOME而言的

哦,酱紫~~谢谢哈~

网友(2016-07-03):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了,两个点的方位角应该都是相对于HOME而言的

HOME是什么意思

网友:
起飞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