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穿越機 求助各位

楼主(2015-06-30):
新手想入250穿越

看到華坑新出的 runner 250感覺還不錯

又想要自己買穿越250回來裝 不過又怕不會裝

目前手上有華坑白色D10控
想詢問一下板上大大的意見

网友:
有个穿越 一直在飞 近期想出,要不要看看QQ2053329943

网友:
不会装机就不能玩穿越……

网友:
对动手能力没信心买个一体机玩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对动手能力是有一点要求的~还有焊接设备,一开始装,我的电烙铁不行,焊香蕉头虚焊,一起发就炸机,不过现在好了~随便装,不过总有第一次的,尝试下你会发现乐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动手能力是有一点要求的~还有焊接设备,一开始装,我的电烙铁不行,焊香蕉头虚焊,一起发就炸机,不过现 ...

之前玩過6通小直機

焊接功力應該是有一定水平啦

只是不了解四軸的零件 甚麼飛控 OSD 分電板....之類的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建议你自己搞台套装配件装啊,自己有遥控,不浪费,买个一体机若炸了,还是不会修,除非放在家里摆设啊。装这个总有第一次的,以后你会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