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AM

楼主(2015-06-30):
关于BOSCAM图传或者模拟图传问题的可以来此  尽力会帮你解答

网友:
模拟图传还有进一步提高清晰度的可能么?

楼主:
清晰度  主要还是相机、接收显示屏的分辨率 这两方面 。但是现在受显示屏的分辨率限制   小的显示屏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但是方便     大的清晰但是不方便。相信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晰度  主要还是相机、接收显示屏的分辨率 这两方面 。但是现在受显示屏的分辨率限制   小的显示屏没有那 ...

高分小屏很好搞啊   被图传分辨率限制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分小屏很好搞啊   被图传分辨率限制住了吧

高分小屏的成本   能做到多少分辨率?  1920×1080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分小屏的成本   能做到多少分辨率?  1920×1080否?

七寸ips 1080p 面板带上驱动版 500左右

楼主:
厂家再加一些东西  最后的售价最少一千多  还有亮度 亮度低了也不行 在现在阳光 最少要七百亮度 加遮光罩才行    液晶屏 要不就是亮度不够 要不就是成本  或者不稳定之类的   另外最终成品的售价    模拟图传可以做到1080             但是市场是个问题       数传价格比好点的模拟图传也没高太多

网友:
您好您好,请问我大疆WKM飞控加OSD,连接了BOS600图传,飞机用12S动力电,飞控和OSD单独用一块3S供电,现在问题来了:飞机在地面监控数据显示正常,桨一转,数据开始闪烁,一离地,数据马上消失,全过程摄像头清晰无比,请问您知道咋回事吗?是图传问题还是OS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