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决尾部问题

楼主(2015-06-30):
480尾巴大螺距不锁尾,k8,铂金50A,花牌1880定速60,悬停正常,悬停振动900,空机不带大小桨450,三轴全都刚换的新的,尾部参数如下
求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啥叫大螺距不锁尾?
要是就是不锁尾那就是尾舵机修正反了!
软件里设一下就行!

网友A:
定速低了,调高点~

网友B:
看到电脑屏上有绿色的就有莫名的恐惧感

网友C:
总距补偿40这么高,我一般只用25.你的飞机是轴传还是皮传,皮传甩尾很有可能皮带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电脑屏上有绿色的就有莫名的恐惧感

脆弱的心~

网友:
注意尾巴里面的说明,中立点时尾桨要有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距补偿40这么高,我一般只用25.你的飞机是轴传还是皮传,皮传甩尾很有可能皮带松了。

皮传的,我看了,皮带挺紧的,感觉提速时候声音不太对,然后尾巴锁不住,皮带磨损了是不是也会这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电脑屏上有绿色的就有莫名的恐惧感

两个礼拜跌了赔了5W,已经麻木环保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礼拜跌了赔了5W,已经麻木环保色了

原本想借中车来赚点小钱来入台700E,殊不知现在赔了两台全装备的700E有多,看来还要继续玩9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想借中车来赚点小钱来入台700E,殊不知现在赔了两台全装备的700E有多,看来还要继续玩977

今天又配2W,中国股市不能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配2W,中国股市不能抄了

大盘已死,论持久战

楼主:
清仓,20W一共配8W,模型该死的股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礼拜跌了赔了5W,已经麻木环保色了

我赔4W ,上周果断割肉,这周没赔钱,看着大盘感觉赚到了!

网友:
我看戏...飘过

网友D:
把单向轴承和套一起换了吧,我之前也是这个原因,一直找不到病源,还有带高速震动,把主轴轴承和单向轴承换了以后,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单向轴承和套一起换了吧,我之前也是这个原因,一直找不到病源,还有带高速震动,把主轴轴承和单向轴承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