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航模通电为什么不能用开关控制?【已解决】

楼主(2015-06-30):
航模接电的插头普遍特别紧,很难拔,用力不当还容易拔坏。

听说不用开关是因为合适的开关结构复杂体积太大不宜安装在航模上。

那请问,家用的电气开关(如墙上的电灯开关或者接线板的开关)也不合适吗?

求解答!!!

刚想起来家里3匹的空调就要单独配开关了,一般最大电流也就10A,家里的开关显然也不够用。

网友:
对,电流不够。

网友:
同等功率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家里20A就是4400瓦啦,模型20A还是小飞机。

网友:
好像没有吧,需要就加而已

网友:
加开关没问题,必须质量好的不然会有悲剧发生

网友A:
航模通电不是都不能用开关,无动力的遥控滑翔机的接收机电源可以用开关。小型电动自由飞模型也可以用开关。对于使用10A以上电调的电动模型,就无法使用开关了。原因在于需要接通和断开的电流太大,小型开关不能胜任。大型的、能够安全接通、分断10A、20A及更大的电流的开关,太大、太重了,模型已经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通电不是都不能用开关,无动力的遥控滑翔机的接收机电源可以用开关。小型电动自由飞模型也可以用开关。 ...

网友:
接触式的开关,只是起到断路作用的开关还是可以的,不过加了开关就加重,而已不稳定,万一在空中断电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