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架280穿越机,用的mini cc3d,调试完试飞推油门就侧翻,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5-06-30):
如题

网友A:
还是上视频吧,,你这状态没法说的清楚原因的。

首先需要确认电机旋转方向和正反桨是否装错

网友:
其次需要看一看飞控的陀螺仪是否校准水平

如果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是上视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不过我要说CC3D起飞离地的瞬间本身有飘逸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不知道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视频吧,,你这状态没法说的清楚原因的。

首先需要确认电机旋转方向和正反桨是否装错

桨不够了,要不就上传视频了,等桨回来再上,谢谢解答

网友:
这四轴飞的,还没起来桨不够2对了

网友B:
桨装反了吧……

网友C:
我碰到过,1,重新做油门行程。2,遥控器到地面站重新走一遍就好了,注意,严格仔细按照说明要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1,重新做油门行程。2,遥控器到地面站重新走一遍就好了,注意,严格仔细按照说明要求来

我试飞没有装其他设备,就机架,电机,电调,桨,CC3D,接收机,电池。 你说的的重新做油门行程是不是在OpenPilot里面校准?  我第一次试飞时时是竖着翻过来的,然后我就重新在OpenPilot上走了一遍,再试飞又侧着翻了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1,重新做油门行程。2,遥控器到地面站重新走一遍就好了,注意,严格仔细按照说明要求来

我还没有装地面站,只是把电机,电调,桨,电池,CC3D,接收机装好,然后在电脑上OpenPilo调试好,最后开始试飞;第一次试飞时是竖着翻过来了,我就重头在电脑上又调试了一遍,这次试飞又侧着翻过来了。
所有步骤都是严格按照CC3D教程视频里做的。你说的重做油门行程是指哪一步?

网友D: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好了

请问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搞定的?

发回店家那搞定的,不过得出2个结论,前提是飞控接线设置都没错,我的原因是电调程序乱了~还有虚焊~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装地面站,只是把电机,电调,桨,电池,CC3D,接收机装好,然后在电脑上OpenPilo调试好,最后开 ...

还要检查这个:飞控默认安装方向是U口朝后方,如果有旋转,比如U口朝右边,就是逆时针旋了90°,那么Attitude里面的YAW要设为90°,如果U口朝左边,就设为-90°——本人亲身经历

网友:
我告诉你,检查三处:1,电机转向是否正确。2,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3,CC3D,安装方向及软件里的设置方向是否正确。我刚用CC3D的时候,自己改了安装方向,便于USB口插拔,但地面站方向设置错误,推油门就侧翻

网友:
校准后的航向不对有没有影响?就是电脑软件显示的指北针不对着北,但水平没问题

网友:
有次从新走线后也是侧翻,发现把电调信号线插错位置了。楼主该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