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o10 suv固件设置固定翼exp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我的刷了suv固件
现在通道基本配置里面主要设置就这些,没有exp曲线的设置啊,我飞机太灵活了,新手总炸鸡,求教?

网友A:
进 通道混控配置-选择通道-编辑-选择 曲线(调成指数曲线),就可以进去调你想要的了

网友B:
楼主有试过3三角翼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 通道混控配置-选择通道-编辑-选择 曲线(调成指数曲线),就可以进去调你想要的了

谢谢啊。。是在这里调,我新手,压根就没想过混控。。所以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试过3三角翼混控吗

新手。。普通飞还费劲呢,啥混控都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