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专业的DIY航拍的双遥控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5-06-30):
RT,专业航拍都是两个遥控,一个遥控控制飞行,另一个控制云台,那么飞机上是需要放双接收机么?这样会不会产生什么干扰?

我手里有一个Taranis X9D,Sbus输出16通道,飞多轴只需要8个通道,能否通过什么方式,把另外8路信号从另一个遥控器里输进去,然后从遥控器统一发射出去?这样就不需要第二个接收机了,就像inspire 1那样

Solution:
天7+Taranis Plus测试成功!
教程:http://www.youtube.com/watch?v=rYVLNMBMI1E
将天7设置为模拟器模式,然后用天7的模拟器的线,插到Taranis背面的DSC口,然后按照视频中的教程操作即可成功!

假如Taranis上没有读数,请检查DSC是否插紧。。。

网友:
这很简单啊!用现成的教练功能通过一定的配置就可以实现。把外部输入的教练ppm信号映射到控剩余的8个通道就行了

网友:
两个控之间用教练线相连

网友A:
不错啊,马克,以前都是双接收机,完全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马克,以前都是双接收机,完全不会干扰

那你的接收机是带telemetry的么?就是接收机本身能回传飞机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接收机是带telemetry的么?就是接收机本身能回传飞机数据的

7008,配一个副厂的控云台

网友(2015-10-31):
多谢啦,我去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我怎么见不到教程了

楼主(2015-12-26):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怎么见不到教程了

教程在墙外,你要先fan qiang

楼主(2016-05-04):
引用 楼主:
教程在墙外,你要先fan qiang

正解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