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NAZA-M LITE安装飞控调参失败

楼主(2015-06-30):
有近半个月没玩了。今天开机无法解锁。安装NAZA-M LITE飞控调参软件总是失败。我W7系统补丁也装了。求高人前辈指点。谢谢!!!

几次安装失败

几次安装失败

网友:
系统缺失文件,去大疆下载一个,放C盘指定文件夹,就搞定。

网友:
去DJI官网下载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驱动失败怎么办?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 点击下载usbser.sys文件。

楼主:
谢谢指点。你们所说的我都试过了没用。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我换了XP系统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好心的哥们!!!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sj9NTjJ
这个是我的百度云、你下载这个文件
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
就可以了、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