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

楼主(2015-06-30):
今天一直在想飞机拐弯怎么会掉高呢,机身怎么会倾斜呢........

为什么飞机左拐机身向左斜呢........ 向左斜呢......
突然想到不对呀,车在地上左拐时车身是往右倾斜的!

一样是交通工具,都是左拐,怎么受力表现完全相反.....
百思不得其解,特来论坛求助。哪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我家的车左转不是向右倾斜的,难道我家的车有问题??

网友B:
飞机向左拐弯的时候,如果打副翼。机身就会向左滚转,这时左右机翼在空气中的运行速度就不同了,飞机转弯可以看成一个圆周运动的扇形。右侧机翼靠圆的外侧。所以会比左侧机翼的速度更快,右侧机翼速度快就会产生更大的升力。所以飞机会向左侧倾斜。

飞机转弯 机身倾斜,投影面积下 机翼面积就减少了,所以会丧失升力,同样速度下就会掉高度。

给一个2011年注册的老前辈 讲这些,我表示我不知道讲了什么,我也是乱说了,您乱看就是了

网友:
飞机是空气动力改变航线,汽车是地面摩擦力改变路线。受力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车左转不是向右倾斜的,难道我家的车有问题??

如果是自行车可不算,可以人为干预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向左拐弯的时候,如果打副翼。机身就会向左滚转,这时左右机翼在空气中的运行速度就不同了,飞机转弯可 ...

我玩飞机才个把月,真的新手,注册的早是因为以前这里有个车床铣床板块挺热闹的
我现在不敢飞带副翼的飞机,玩小的3通飞机,左拐时也是一样左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玩飞机才个把月,真的新手,注册的早是因为以前这里有个车床铣床板块挺热闹的。
我现在不敢飞 ...

没副翼的就不叫航模了。。。有副翼 ,转弯升降油门补偿,不会掉高度的。

而且塞斯纳那种机型,就算你不补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原理加在一起,外加奇大无比的升阻比,他完全不掉高度

反而三通的只能方向舵动,无法副翼补偿,才难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车左转不是向右倾斜的,难道我家的车有问题??

您那是空气悬挂,电子减震,,,自动给你均衡了!!!

不带这样侧漏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副翼的就不叫航模了。。。有副翼 ,转弯升降油门补偿,不会掉高度的。

而且塞斯纳那种机型,就算你 ...

高手
以后一定玩带副翼的

网友:
飞机转弯掉高是因为飞机测倾有效升力面积变小。此时需要速度补偿变小的升力,所以转弯时要黑油。测倾分两种情况,副翼滚转不解释。尾翼控制转弯测倾是因为方向舵在机身中线的上面。部分3d机是可以不侧身转弯的。因为3d机的舵面上下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行车可不算,可以人为干预重心的

那自行车不也和飞机一样一个方向倾  是倾斜的原因不同

网友:
如果路面是环形赛道,路面是右高左低,你就感觉和飞机一样了。。。。。是左倾。。。。。

路面的支撑力斜向左方,和重力的合力提供向心力,轮胎不再提供向心力,感觉不到向右侧甩。。。。

网友:
真的飞机转弯也会倾斜啊 一来可以抵消离心力 还可以减小转弯半径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向左拐弯的时候,如果打副翼。机身就会向左滚转,这时左右机翼在空气中的运行速度就不同了,飞机转弯可 ...

网友:
对于飞机来说,改变姿态最佳的方式是将升力线指向目标,副翼升降舵主要就是为了干这事儿,方向舵是控制偏航

稳定盘旋时机翼升力的水平分量是向心力的唯一来源,稳盘过载唯一决定于盘旋坡度即横滚角度。升力垂直分量用于平衡重力,发动机推力平衡急剧增大的诱导阻力。

盘旋坡度太大,推力不足会导致飞机减速,升力垂直分量减小,结果就是掉高

网友:
为楼主认真思考点赞!用高中物理知识能基本解答楼主的问题,用大学普通物理学能很好的解释楼主的问题。论坛里面有普及知识介绍,多看多潜水。

网友C:
看了半天,11楼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11楼说的简单明了。
11楼对转弯掉高度说对了。用方向舵控制转弯,前提是机翼有上反角:当方向舵动作时没有上反角的只会产生侧飞(机身的轴线与航线不再重合、有一定角度了),两侧机翼受力相似,仍然不会转弯;有上反角的,当方向舵动作时侧飞,此时因为上反角的存在,外侧机翼迎角大于内侧,升力较大,飞机向内侧倾斜(产生侧倾了),此时升力在水平方向的分力,就是转弯的向心力。
飞机转弯必然侧倾,不侧倾难以转弯。侧倾时升力的水平方向的分力是转弯的向心力。不侧倾的转弯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