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长按Start充电就黑屏重启

楼主(2015-06-30):
怎么回事

刚刚充满了一组 16000MAH的, 想再充就不行了,,,

无论选什么模式 镍氢模式 也不行

楼主:
我怕他过热 已经开最冷空调

网友:
拆个小型电脑cpu风扇就好啦

网友:
有拆开过吗?我的B6装了个风扇后也和你一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是风扇线贴着PCB板造成干扰了,把风扇线拉到外面就正常了。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的b6一冲6s 10000的电池就超级烫。。。  换充电器吧。。。b6没那能力估计

网友A:
我觉得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   电流一旦起来  电源过载就保护不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   电流一旦起来  电源过载就保护不输出

正解。一开机电流变大到过载,电源自动保护。所以黑屏。保护时间过了之后重新供电,就重启

网友:
充电器太热,所以死机,我每次都是间隔着充,不然也会死机

网友:
还好我要换a6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一开机电流变大到过载,电源自动保护。所以黑屏。保护时间过了之后重新供电,就重启

第二天早上再试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天早上再试也不行啊

换个电源试试,还不行就是B6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