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给死胖子开襟翼的吗?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30):
为什么我给死胖子改了襟翼,不但没有产生升力反而飞机一味的俯冲,很郁闷,哪位大神有过此经历说来听听,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请直言不讳,多谢!

网友A:
襟翼的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的位置不对?

啊!难道我开错了?

网友A:
落下襟翼俯冲的话那肯定是襟翼起到了尾平的作用了呗,你试下襟翼上挑,看飞机会不会往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下襟翼俯冲的话那肯定是襟翼起到了尾平的作用了呗,你试下襟翼上挑,看飞机会不会往上升。

我擦,这位仁兄给力

网友:
胖子重心往前~~~襟翼那么往后~~肯定效果不好  反过来试试

网友B:
增加的升力位于重心后面,造成低头

需要混控,尾翼往上补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的升力位于重心后面,造成低头

需要混控,尾翼往上补偿一些

嗯嗯这个有没有设置的参数参考啊!

网友:
放下襟翼相当于飞机重心向后移,俯冲是正常的,把襟翼、升降设为混控就行。

网友C:
改 前缘襟翼 吧  哈哈哈

开个玩笑   楼上几个应该说的对   襟翼落下  应该同时抬头才能有额外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 前缘襟翼 吧  哈哈哈

开个玩笑   楼上几个应该说的对   襟翼落下  应该同时抬头才能有额外升力

嗯好的

网友:
刚看到。这事我早干过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9630

气动布局设计完美的飞机,开了襟翼不会导致抬头或者低头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机型都能这么完美,所以开了襟翼以后进行同步升降舵配平也是常见的一种设定。

胖子的弦长对于这个飞机来说有些太大,而尾翼的力臂相对于升力重心的位置又有些太小了,因此会出现比较奇葩的开襟翼低头。用混控设置升降舵补偿就可以了。另外,要减少这种低头的现象,可以用长铰链连接机翼和襟翼舵面,同时铰链应该装在机翼下表面,这样打开襟翼可形成开缝效果,能够一定程度缓解低头力矩。

给胖子开襟翼是很正确的决定,能够很好地改善这个机型的失速临界特性。当然,襟翼的使用角度要根据翼载荷来进行灵活调整,不能放的太大。

网友D:
对了,LZ的胖子机翼中间加了那块延长块?这飞机装了多重?5KG? 个人认为那个延长块对于大部分胖子的配置来说有些多余。。。。。。。飞机不是越轻越好飞的,合适的翼载荷是决定飞机飞行性能的重要因素。

网友A:
高手都在我后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LZ的胖子机翼中间加了那块延长块?这飞机装了多重?5KG? 个人认为那个延长块对于大部分胖子的配置来 ...

对5.3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在我后面啊

正解

网友:
我没有装延长块的情况下试过4.8KG左右的TOGW,开了襟翼进近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网友:
没试过,没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