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LED 模決燈不亮

楼主(2015-06-30):
我是新手想請教各位模友大神.我的飛控是NAZA-M Lite有刷v2炸機後整修完畢.接上電源 NAZA-M Lite LED 的燈不亮可是搖控器解鎖4個電機會正常旋轉.因為燈不亮沒辦法看是紅燈.或是橘色燈.還有gps的綠燈.連接電腦也無反應.想請教各位大神是否是 NAZA-M Lite LED 模決壞掉還是NAZA-M Lite PMU 壞掉煩請各位高手指教.  謝謝

网友A:
能飞没事就好了、我有个模块灯都不亮
我自己换了两个LED上去能用、不换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没事就好了、我有个模块灯都不亮
我自己换了两个LED上去能用、不换也能用

可是沒辦法看燈下去校正gps還有不能連接電腦去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沒辦法看燈下去校正gps還有不能連接電腦去設定

按常规校准就好了、要不买个新的LED灯

网友:
连不上电脑的话是LED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