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个,睿思凯X9D控,体积小的接收机

楼主(2015-06-30):
X9D原配的接收太大了,装在穿越机里不好布线,要求可以sbus或者ppm接线,双向回传(我有电压传感器,这样就不用BB响了)。前辈们给指条路!

网友A:
D4R-II  一定没错。 153 在X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R-II  一定没错。 153 在X宝

可以用睿思凯的电压传感器吗?

网友B:
d4r 我正在用~ 不用电压回传模块也可以实现电压回传~前提是你用的是naze32!  naze32有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4r 我正在用~ 不用电压回传模块也可以实现电压回传~前提是你用的是naze32!  naze32有电压检测

谢谢啦!我用的是cc3d啊,naza32不会调,一直没有去用

网友:
最好用大接收机,这样飞远了不会失控!

网友C:
X4r-ii吧, d4r-ii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X4r-ii吧, d4r-ii的升级版

非常感谢!已经用了,非常不错!

网友:
去群里找任工,新接收机带双向的,可以回传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