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作品】爆改 M1A1 坦克

楼主(2015-07-01):
      这段时间一直没发过帖子,但是我还一直在论坛默默关注。前段时间在网上浏览偶然间发现了某某的1:16 M1A1坦克,便入手这个坑爹货,至于为什么要入手,是因为上盖的外观和炮塔还算准确,下面的底盘那叫一个啃爹。无赖之下干脆 重做底盘,上双流波箱,对这个坦克我还是给予厚望。我发现HL每每出新坦克本论坛的新坦克都很火,之前是满大街的豹2,现在又是泛滥的M1A2。未来可能就是T-90或者挑战者,其实我不喜欢跟风,别人玩什么我就玩什么,我有点洁癖,就是喜欢一些与众不同的型号,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冷门型号吧,我原本的计划是要做一辆油动坦克,这个计划我已经憋了好久,现在开始骚动的时候我又弄上了这个蛋疼的M1A1。我只能先硬着头皮一鼓作气把她改到底再谈油动的事。
     一下是拆车内容,是不是很要不得的感觉!!

楼主:
这是外贸坦克,老外也该过,在很久很久以前,论坛有人发过,【坦克炮管对着墙壁上萨达姆的头像】关键是看看人家怎么改造的
如果按他这么改那不搞死人啊,所以干脆重新做底盘。

楼主:
底盘进行中,铜套不够了,所以第5对轮还没做,扭杆就从这些铜套里贯穿车体。原装的那个底盘让我心烦意乱。

楼主:
燕波改无刷那么问题来了,电机齿怎么驱不下来能买到吗, 我一直认为也是吉米螺丝固定的,可是。。。。。

网友:
又见铁家伙。。

网友:
贵在折腾。。。。。。。。。。。。。

网友:
测量齿数,模数,轴径去宝上搜搜。

网友:
不断折腾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A:
底盘用2mm铝板做一个就行,电机齿轮用17t的94123电机齿轮就可以,几米螺丝固定的。2代双流是16t的齿轮,内孔好像是3mm的,还要磨轴才能装上。
你那无刷电机要用有感无刷的,否则低速的时候会抖

还有这坦克看起来还不如恒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用2mm铝板做一个就行,电机齿轮用17t的94123电机齿轮就可以,几米螺丝固定的。2代双流是16t的齿轮,内 ...

OK,我知道了

网友B:
扭杆没有错开位置么?

网友:
好怀念飞燕2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杆没有错开位置么?

当然错开了,不然扭杆要打架。只是错开的距离不是太大。【中国人多少都有点对称情节】

楼主:
?from=y1.7-1.2
减震相当不错

网友C:
这可是相当帅气的了

网友:
暴力修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底盘用2mm铝板做一个就行,电机齿轮用17t的94123电机齿轮就可以,几米螺丝固定的。2代双流是16t的齿轮,内 ...

Z大,17t的94123电机齿轮和26t的94123电机齿轮一样吗?

网友D:
燕波+无刷+塑料壳子=灰飞烟......

网友:
诱导和路轮的联动,挺好,要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相当帅气的了

哪里哪里,献丑啦

楼主:
要暴力就得改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Z大,17t的94123电机齿轮和26t的94123电机齿轮一样吗?

额,这个我不清楚,坑定不一样吧,齿数不一样 模数也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Z大,17t的94123电机齿轮和26t的94123电机齿轮一样吗?

17t就是17齿的  94123的电机齿是0.6模的,跟恒龙钢波一样。
26t是26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献丑啦

闪电兄。。。不要装客气了嘛!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燕波+无刷+塑料壳子=灰飞烟......

没事,哪怕飞灰湮灭,  目的就是要飞坡。。。。
虽然这速度也算是最高配置了【33比数,3300KV的电机】电机负重太大,连续跑一段时间,里面暴热。。。但我感觉速度还不够快,是不是我太重口味了?
这底盘加上电池太沉了,飞坡的话可能会摔死。。。。。要是轻一点倒是无所谓啦!
第一路轮联动我也是查阅了大量资料才这么做的。
   缺点吧:我做的连杆是不可调节的,所以在禁止状态下是不可调节履带的。。。。
   优点:联动起来越野时始终处于绷紧状态,所以坦克在草坪和碎石路面上还没掉过链子【压榨了路轮诱导槽间距,和履带的诱导齿就贴切了,
HL坦克的路轮转起来本来就晃,加上诱导齿槽距离又大,跑起来履带扭来扭去的,一个转弯不掉链才怪,这个我忍受够了。。

楼主:
   天气太热,没有出去操坦克,闲暇之余改坦克。
   今天主要改了3个项目
1   加固了车体,做了电池仓
          在底盘横加了两块板把整个底盘一分为3格,从前到后一次是电池仓【驾驶席】电子仓【战斗室】动力仓【动力总成】
2   改造炮塔旋转机构
         原装的旋转波箱太肉太龟速,这样的转速与现代坦克完全不符,改! 拿来一个3公斤扭力舵机改成360°旋转,第一次改这玩意没搞好,
     没有把舵机的电位器调中 ,留下了后遗症。再者没有找到适合和电阻,舵机用一块L型的胶块固定,如图所示。当炮塔在待机状态下,舵
     机也处于工作状态,如动力一样发烫严重。
3   换车灯
      原装的车灯在白天如同没有,在晚间就是两红点,没有任何光线可言,换了灯光之后,提高了夜间把玩乐趣
      炮塔本来加装红外线瞄准和BB弹波箱的,但是还没有电滑环!!!!
之前用有刷
在没有吉米螺丝之前
前后照
电位器一咔嚓剪断了
换车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事,哪怕飞灰湮灭,  目的就是要飞坡。。。。
虽然这速度也算是最高配置了【33比数,3300KV的电机】电 ...

无刷电机跑起来会很烫吗?没用过无刷,在坦克上,如果升级要升级成什么样的呢,我用有刷,从网上淘的6V20000转的,感觉还不错,我的也是33的,全重7.5公斤以上吧,全速启动和急停抬头抬屁股还是挺明显的,用的是35C5200毫安的电池,有点暴力有点爽,如果全速撞到一个成年人,保证他好几天下不了床,但是感觉还是差点,不能飞坡,你这个履带上面没有护板,这样很容易进灰的进土进草进垃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t就是17齿的  94123的电机齿是0.6模的,跟恒龙钢波一样。
26t是26齿的

跟恒龙钢波一样?他这个不燕波的前行电机齿轮吗?

网友D:
那个电机齿轮很好卸的,齿轮朝上,架住齿轮,只架住齿轮,让电机腾空,像用两个手指捏住电机齿轮把电机拿起来的样子,然后用比电机轴细点的钢棒顶住电机轴,再用锤子之类的东西击打钢棒,我说明白了吗,自己都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7t就是17齿的  94123的电机齿是0.6模的,跟恒龙钢波一样。
26t是26齿的

哦学习了,那燕波改用26T的齿轮速度会更快吧,我的也是33减速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跑起来会很烫吗?没用过无刷,在坦克上,如果升级要升级成什么样的呢,我用有刷,从网上淘的6V20 ...

你和我的感觉一样,飞坡难,跳坡还可以。 发烫是无刷的通病,尤其是夏天,无刷转速高生温快,在到达一定的温度后,就不动弹了,只能等待冷却,而且高温会消磁,大大削弱了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机齿轮很好卸的,齿轮朝上,架住齿轮,只架住齿轮,让电机腾空,像用两个手指捏住电机齿轮把电机拿起 ...

但是敲出来了还有用吗?没有吉米螺丝固定再装到别的轴上已经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学习了,那燕波改用26T的齿轮速度会更快吧,我的也是33减速比的,

但是不知道装不装的进去,估计悬

楼主:
?from=y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