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亚拓700L 配的舵机 BL855H 是宽频还是窄频的?

楼主(2015-07-01):
如题 700L 直升机 要换V8 请教一下 亚拓700L 配的锁尾
舵机
BL855H 是宽频还是窄频的? 到处找 都没这舵机宽频 窄频的资料。郁闷啊!!!

网友A:
亚拓的都是宽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都是宽频。
多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B:
求科普下,宽频和窄频的舵机有什么区别???只听过无刷有刷舵机。。

网友C:
窄频舵机主要用于锁尾,中立点和宽频舵机不一样,PWM驱动信号不一样,锁尾效果更好,具体什么原理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