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0B 云台俯仰控制

楼主(2015-07-01):
关于140B
云台
俯仰控制
140B云台用天九遥控的VL旋钮控制俯仰,在控制的时候旋钮动一点点俯仰角度就很大,有什么办法处理,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在航拍的时候想微调俯仰角度太难,

网友A:
问商家去啊

网友B:
可以在调参软件“推行速度”里面更改数值,推行速度就是打杆或者旋钮旋转后俯仰对应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