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大机器,,碰到棘手问题,束手无策,大大们指教

楼主(2015-07-01):
机器配置如下:
飞越X960机架,朗宇4110S 340KV NAZA V2 100006S小老虎电池,1855碳桨,海天云台,,飞机总重量5,5公斤的样子
问题如下:
装好飞机试飞时,,发现悬停时飞机上下来回窜,桨做了简单的静平衡并且调节垂直感度,,情况有所好转,,但不能彻底杜绝上下乱窜的问题
换用1555桨后,,悬停上下窜的问题似乎改善了很多,,但飞机并不好操控,手感很僵硬,并留空时间很短5分钟监视器上电压就只有22,6伏了,,
求大大给我指出我的问题症结在哪里,,要注意哪些关键的事项,,谢谢大大

网友A:
这么小的轴距不算大机器

网友B:
电机顺序插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顺序插对了吗

插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轴距不算大机器

960对于我来说挺大的了,,

网友:
没调好感度吧?

网友:
我之前4*5电机插反了也在飞但是姿态很怪异都没发现,你如果确定还是检查下感度吧

网友:
远程调节感度

网友:
换了小桨,拉力小了,所以不窜了
这听上去还是感度太大呀,用1855继续降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