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车,挂云台摄像机,载重大概要3公斤多,求推荐个车,最好是电车,不要油车

楼主(2015-07-01):
想弄个车,挂云台摄像机,载重大概要3公斤多,求推荐个车,最好是电车,不要油车,大家给推荐个车,有没前辈做过这个没,给提点建议,小弟先谢谢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是用BAJA好,还是大脚.平跑好一些,由于重心较高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还有动力方面像XX宝上HPI,若凡给的那些动力配置能不能达到3KG左右的载重,当然速度还是要的,想搞来拍一些高速镜头,请大家多提意见,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这想法,楼下大神多多建议!
强烈帮顶

网友A:
我已经做了一个出来,用维卡的短卡做的地盘。DJI H3-2D云台,自己做了个舵机帮云台转向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做了一个出来,用维卡的短卡做的地盘。DJI H3-2D云台,自己做了个舵机帮云台转向Y轴。

你用的是狗台吧

网友A:
是的,有兴趣加Q聊3078870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兴趣加Q聊307887077

狗台的好改一点,毕竟重量差的多,我打算用1:5BAJA 或者段卡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狗台的好改一点,毕竟重量差的多,我打算用1:5BAJA 或者段卡试试

还是比较担心重心和动力问题

网友:
短卡比较适合吧 中心相对大脚低一点  同时兼备越野性能

楼主:
baja怎么样?

网友B:
若凡LT 光要车架 改电  带10多斤太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凡LT 光要车架 改电  带10多斤太轻松

谢谢,我看看

楼主:
LT是不是跟baja张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LT是不是跟baja张的差不多?

是的  4区的

网友:
电车一般都用8车短卡,比如8sc,云台小点就用10车短卡,这选择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兴趣加Q聊307887077

啥样的,展示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