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精灵3发现图像卡顿

楼主(2015-07-01):
备用电池到货,连续飞行到第二块电池,视频开始卡顿得不行。不知道有没有魔友跟我一样,我用的ioadmin2做显示器。
首次发帖,能发出去,再公布我的判断结果。

网友A:
换iPad Air 2

网友B:
升级之后确实出现不同程度的卡顿,详细可以看看DJI的论坛公布1

网友:
唉。。。升级后确实卡多了,以前都没卡过,最开始我还以为是重庆温度太高导致的。静等下次更新!
PS:当时我搞忘升级遥控器了,都升级后未测试过。

网友C:
好好的干嘛升级,我用着觉得不错时就不用升级了!

楼主:
不知道你们有多卡,反正到第二块电池之后根本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iPad Air 2

我觉得不是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之后确实出现不同程度的卡顿,详细可以看看DJI的论坛公布1

但是飞第一块电池还好。就是热了之后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干嘛升级,我用着觉得不错时就不用升级了!

有时候做产品所谓升级就是针对bug打补丁,不可能对发现的问题置之不理,即使升级会再带来新的bug

网友D:
天热机器热,换iPad Air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热机器热,换iPad Air 2

有机会可以对比试试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配置一样,我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天气凉爽或者是夜晚飞行,无论飞行时间有多久,都不会出现卡顿,不管开不开硬件解码,一点卡顿都不会有;但是在白天气温超过30℃以后,特别是有阳光直射的情况下,飞不到十分钟就开始严重的卡顿,不开硬件解码是雪花屏,开硬件解码还会直接卡到间歇性黑屏,降落后摸飞机机体和云台感觉不到明显的发热,而mini2的背面的发热就十分的吓人了,说煎鸡蛋虽然夸张也差不多了吧……在手头没有其他图传设备的情况下,我只好去买了小朋友用的退热贴,贴满了mini2的背面,然后在32℃太阳直射的情况下飞行了17分钟,全程流畅,无卡顿……问题就解决了……个人觉得和固件没有关系,1.1.8升到1.2.6我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E:
之前有人分析过,mini2在过度发热的情况下会自动降频,是自我保护的机制,降频以后720P图传卡顿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为什么ip6和air2不卡也就讲的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人分析过,mini2在过度发热的情况下会自动降频,是自我保护的机制,降频以后720P图传卡顿也就可以理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A:
mini2卡死 换air2没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2卡死 换air2没卡过

air2感觉太大了,不方便啊

网友F:
平板要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板要裸奔

怎么裸奔?这也没用保护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热机器热,换iPad Air 2

ipadair1行不行呢?

网友:
AIR1处理器也是A7的

网友:
A2用着没问题,就是大了点架子有些晃

网友G:
最近想入手Phantom,手上已有Gopro 4 Black、小米运动相机及mini2,主要是担心图传方面的卡,不知是上Phantom2好?还是Phantom3 1080p好?

网友:
各位大神小弟准备入精灵3,大家帮忙看下这配置图传会不会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想入手Phantom,手上已有Gopro 4 Black、小米运动相机及mini2,主要是担心图传方面的卡,不知是上Phant ...

看你做什么用了,追求画质,还是狗4或者p34k版稍微好一点点。追求方便还是p3吧,一个包全背下来了。a版的也不错啊

网友H:
plus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us卡不卡?

据说不卡,我没试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据说不卡,我没试过

好谢谢朋友,我的这两天到货。到时候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谢谢朋友,我的这两天到货。到时候一试

主要是高温日照条件下。试完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