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船“W45风暴游艇”

楼主(2015-07-01):
本人纯新手,无意中本论坛,中毒!开始潜水!某日在某论坛看见到“W45风暴游艇”图纸非常喜欢,冲动之下买板开工,一尝儿时以来一直都有的造船模欲望。以前从未搞过船模,选择这船是因为它简单工作量小。
钢丝锯不能用,全锯毛了。只能用美工刀一点一点的划。。。这点工作用了我一个星期才切完。

楼主:
没有4*4的木条,用厚2mm的桐木片切,再粘到一起。

楼主:
用龙骨确定船台间隔位置

上台,确定好位置用大力钳压上图钉。

用四方小锉修整缺口,粘木条。桐木条太脆容易断,粘之前占点水就好很

网友:
顶  别烂尾了

网友A:
自己开料啊,必须顶的

楼主:
继续上图粘船头

粘加固板

原来开的轴孔缺口总感觉太窄填上重新开

准备蒙皮
先用卡纸在船架上描出大概外形在蒙板上切出来

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料啊,必须顶的

本来买了西北风套件,想偷懒,想想还是手工做“W45风暴游艇”练练手和毅力,西北风放起来了。

楼主:
有些图显示不了重发

粘加固板

原来开的轴孔缺口总感觉太窄填上重新开

楼主:
准备蒙皮
先用卡纸在船架上描出大概外形在蒙板上切出来
上架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打磨边为下一个蒙皮做准备

重未做过船还是没经验,发现不线型不对没法接着往下蒙皮改改。。

网友B:
个人观点,要把外观打磨好,腻子油漆多做几遍,每次要薄,每次都用细砂纸打磨,光顺度是此船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要把外观打磨好,腻子油漆多做几遍,每次要薄,每次都用细砂纸打磨,光顺度是此船看点

赞同!一直都喜欢游艇,主要是它的流线型看着舒服,但对于上漆打磨水平要求太高,油漆这块之前没搞过还要再学习,希望各位前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赞同!一直都喜欢游艇,主要是它的流线型看着舒服,但对于上漆打磨水平要求太高,油漆这块之前没 ...

一定要干透了再打磨,不能急,推荐400号水沙纸,漆要喷3-4遍,一定要上一遍干透再喷下一遍,每次薄薄一层

网友:
有热心高手讲解,做船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干透了再打磨,不能急,推荐400号水沙纸,漆要喷3-4遍,一定要上一遍干透再喷下一遍,每次薄薄一层 ...

谢谢提醒,用什么漆好,一般的漆能耐水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