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E800动力套用不了AS150防火花插头

楼主(2015-07-01):
用AS150插头后上电以后电调会因为上电电压异常而报警,无法解锁,求大疆能升级固件让用户自由选择开启/关闭该功能

楼主:
虽然电调具有防打火功能,但是别的设备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不用防打火插头仍然会有很大的火花

网友A:
插到底不就好了么。不是贴吧还有人问E800用3S电池为啥没劲之类的问题么。是不是你的电压过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底不就好了么。不是贴吧还有人问E800用3S电池为啥没劲之类的问题么。是不是你的电压过高了啊

只要经过防火花插头就会提示上电电压异常的,电池是格氏6S10000,你说电压会不会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经过防火花插头就会提示上电电压异常的,电池是格氏6S10000,你说电压会不会过高?

好奇怪啊……反正我用着E800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啊……反正我用着E800挺好的

那是因为你没用防火花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