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楼主(2015-07-01):
好久没玩忘记设置了 JR dsx7
请教大家在直升机模式下  六通道和油门通道是混控的,哪里设置关闭6通道和油门的混控了,推油门不让6通道动作是关哪里啊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把飞机设成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设成固定翼模式。

这个方法我知道,我想在直升机模式上用控....怎么弄了

网友:
直升机模式下 弄不了的

楼主:
可以弄 控有20个模型,我有几个固定翼就是弄了的

网友B:
将螺距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推油门6通道就不会动了。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想请教你个事,我的控面板突然失灵了,除了熄火开关其他的按钮都没反应,屏幕一直是图中那样,但还可以对直升机正常进行控制,你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知道,我想在直升机模式上用控....怎么弄了

如果不需要变螺距,那和固定翼模式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螺距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推油门6通道就不会动了。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变螺距,那和固定翼模式有何区别

就是飞的时候好切换各个舵面的大小...所以才喜欢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想请教你个事,我的控面板突然失灵了,除了熄火开关其他的按钮都没反应,屏幕一 ...

换个固定翼看看 是设置原因 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想请教你个事,我的控面板突然失灵了,除了熄火开关其他的按钮都没反应,屏幕一 ...

如果操控功能没变可能是左下那几个按钮问题,试试清理一下。

网友:
楼主是直升机模式飞固定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操控功能没变可能是左下那几个按钮问题,试试清理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固定翼看看 是设置原因 还是控的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飞的时候好切换各个舵面的大小...所以才喜欢直升机模式

那把dual rate映射到一个两端或者三段开关就可以了.

根据飞行模式切换舵面大小是固定翼的基本功能,不需要在直升机模式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