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JR遥控器 RG831B接收机与GPRO陀螺仪接线方式

楼主(2015-07-01):
跪求JR遥控器 RG831B接收机与GPRO陀螺仪接线方式

网友A:
X.BUS,一根线就可以了,参照说明书连好线。
1、先对频;
2、控上选择X.BUS,TYPE A。
3、GPRO通电并连USB,电脑上软件里选择 X.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X.BUS,一根线就可以了,参照说明书连好线。
1、先对频;
2、控上选择X.BUS,TYPE A。

呵呵 ,要是能用S-BUS还说个球
关键是这个接收机 就连通道都不标  别说什么S-BUS了 什么BUS都不支持

网友B:
RG831B不能用X-BUS,RG731BX才可以用X-BUS
接收机对应红色为副翼,橙色为升降,黄色为pit,绿色为尾舵,蓝色为感度,紫色为油门。

网友:
现在已经装机没法看到,这是我装机的时候拍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有需要在GPRO上的bett out 插一根公公线到接收机电源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831B不能用X-BUS,RG731BX才可以用X-BUS
接收机对应红色为副翼,橙色为升降,黄色为pit,绿色为尾舵,蓝 ...

解决  谢谢层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