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决定先买一台简易的雕刻机,学习熟悉一下基本操作

楼主(2015-07-01):
由于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数控铣床,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由初级开始,先把基本操控搞熟,软件熟悉了再上实用型的设备。

售后和在线指导很重要,最后选择了这台设备。

网友A:
小雕有什么操作需要学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雕有什么操作需要学的,不懂。。。。

软件要学习,对硬件也不熟悉

从来没有接触过,根本无从下手,买一台有很好售后服务和在线指导教学的比较适合我的这个状态。等熟悉之后,不做下一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要学习,对硬件也不熟悉

从来没有接触过,根本无从下手,买一台有很好售后服务和在线指导教学的比 ...

我教你,这个操作真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也想弄一个,但软件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这个操作真的不能再简单了

谢谢!
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想你请教

网友:
顶!这个操作还算简单

网友B:
楼主  用的 是 mach3吗  是的话  能告诉下 你的电机 和丝杠 设置 数值是多少吗    最好发个截图 谢谢了 急急急  在线等 加QQ也行2765082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用的 是 mach3吗  是的话  能告诉下 你的电机 和丝杠 设置 数值是多少吗    最好发个截图 谢谢了 急 ...

是CNC USB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用的 是 mach3吗  是的话  能告诉下 你的电机 和丝杠 设置 数值是多少吗    最好发个截图 谢谢了 急 ...

即使是“mach3”我也帮不了你多少,我刚开始接触数控设备,软硬件这些东西都不懂,正在学习入门知识

网友B:
usbcnc  和 mach3  差不多  我就是想知道 电机设置里的数字  我的自己做的机器 用的丝杆和你的一样  就是电机数字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cnc  和 mach3  差不多  我就是想知道 电机设置里的数字  我的自己做的机器 用的丝杆和你的一样  就是电 ...

不好意思,这个方面我还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方面我还不懂
我给你画图了 这个会吧    看图做 给我截个图还不行吗
这是这个

网友C:
这台多少钱买的?可以加工不锈钢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这个操作真的不能再简单了

你好,坛友,在帖子里看到你可以辅导做桌面CNC,想咨询一下,做个全铝小雕刻要多少米银子??我一直想做一个,苦于没银子,不知道怎么选材,选型,求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坛友,在帖子里看到你可以辅导做桌面CNC,想咨询一下,做个全铝小雕刻要多少米银子??我一直想做 ...

操作真的很简单,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专业生产雕刻机的25*35CM幅面的小雕机也有,操作真的不难
至于做嘛真的给不了你太多的帮助
网上可以找到图纸,不过自己DIY真实耗时耗力
现在一般都是用光轴+梯形丝杠的比较多
好的配置价格就比较高了

网友:
这个双螺母消回差,看起来好亲切!

网友E:
价格是多少?我也正想进一台学习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画图了 这个会吧    看图做 给我截个图还不行吗
这是这个

不好意思,这几天都没上论坛,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是多少?我也正想进一台学习学习呢。

18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多少钱买的?可以加工不锈钢不

做不了不锈钢,只能做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这个操作真的不能再简单了

谢谢,现在基本熟悉了,也觉得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不了不锈钢,只能做非金属。

多少钱买的   看图片  丝杆好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看图片  丝杆好细

1800多
用的是普通M6螺杆,作为学习机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00多
用的是普通M6螺杆,作为学习机够用了。

哦   我还想弄个雕铣不锈钢的  可惜弄完一套也得一两万了。。。 看样子我还是买个小的做做黄铜跟铝合金先   顺便也学习学习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我还想弄个雕铣不锈钢的  可惜弄完一套也得一两万了。。。 看样子我还是买个小的做做黄铜跟铝合金先 ...

能雕刻铝合金的估计最少都得5、6K了吧

网友F:
M6螺杆。。F值上不去。。400估计就要丢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6螺杆。。F值上不去。。400估计就要丢步了。。

F值是什么参数?

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以后升级一下,是否可以能够铣削铝合金?
(例如:升级外框和支架、丝杆、光轴)

谢谢!

网友G(2015-08-14):
好像是pvc的机架吧?

网友H:
这台机器好用吗,在哪家店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pvc的机架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台机器好用吗,在哪家店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正在加热中,也想请教请教!或加我Q 937016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