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10遥控器如何设置 简易设置视频

楼主(2015-07-01):
DEVO10遥控器怎么设置一架六通直升机的参数? 此视频是一个简单的说明,给新手玩家做个参考。
四通直升机的设置不用去管螺距曲线就行了。
?firsttime=0

网友A:
楼主请问,油门锁定如何取消,这个功能有点脑残了。我看说明书后在控上试遍所有地方都不能取消这个该死的油门锁定,怎么办?
这个功能在多轴飞行器失控保护中很危险的,比如飞机在空中我关控试试失控保护功能后再次开控此时油门在工作位置,遥控器叫个不停不让我控制飞机咋办???
你可能会说把油门拉到底遥控就进入工作状态了,那这一拉电机在空中会立马停转,再推油门飞机早掉下来了。华科尔负摔机的责任吗?

我没敢试飞的原因就是失控保护再开控油门不让我在工作位置。不关我怎么理解这个控,但这个感觉是很可拍的。你在视频中根本没说华科尔控在我这种情况下如何工作啊。

网友:
坚决去掉这个油门锁定,还用户一个自主设定,此功能多此一举,掰杆解锁早就是是多轴飞机飞控有的设置了,华科尔太骚情,教我如何将此功能扔进脑残垃圾箱吧。
还有,各通道你就CH1.....CH10就得啦,别整的跟啥是的,遥控器上指定哪个通道是哪个开关这很容易把人倒晕的,新手都是一头雾水根本搞不清楚,连我这绰号孤独求败者都整了很久才弄明白。
除了1、2、3、4通道外,其它通道你指定它干嘛?还骚情的在控的各开关上印上文字,匪夷所思。
我都怀疑10通是不是原来配华科尔那个飞机的,不成功后拿来单卖的。要不怎会指定开关是哪个通道,对吧。
还有的,充电口居然在关控时不起作用,必须开控才能充电,我开始在关控充电充了三天都没冲进电。后来一开控充电器才知道,华科尔是想弄个交流适配器吧,哈哈哈
这个设计对华科尔就那么难吗,你把充电口与电池插座连接在一起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唉~真后悔买了华通10,死沉死沉的不说还是个吃电的电老虎.....

网友:
是不是被我问住答不上了?俺的特点是把厂家问住,让他抓耳挠腮答不上来,问到抓狂,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厂家见了俺就怕。心想:可不是吗,我厂的控干嘛要骚情的搞个多此一举的油门锁定?
哎吆嗨~是哪位老总请了一山寨工程师设计的,现在可好,取又取不掉,放着嘛害人,咋整?干脆装傻不管他了,反正卖出不少了.....

网友(2016-01-13):
遥控器模拟器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油门锁定如何取消,这个功能有点脑残了。我看说明书后在控上试遍所有地方都不能取消这个该死的油 ...

刷SUV等固件可以进入U盘模式修改配置文件,去掉油门摇杆开机保护功能,刷了固件顺便也把开关映射啥的通通解决了。
一般正常飞行没人会中途关控,但我就怕单片机死机自动重启,飞机就会突然失去动力,本能地会上推油门,却无济于事,等想起正确补救方法(油门回底再推上)就炸机了,所以认为应去掉开机保护。
终于看到有人站我这边的了,之前还不少人认为这是为了安全,不赞成我去掉,我说现在的电调、飞控等都有上电保护,不需要再控里多设一道防线,而且我换电池从来不关控,于是没有开控这个动作,那么开机保护也不能生效。然而又有人用油机的油门舵机不回零很危险来反驳我...

网友:
哈哈,楼上的模友也有同感啊
滑坑儿控真的不适用与多旋翼飞机,其他厂家的控就没这些论七八糟搞昏脑子的事,这个控用在多旋翼上需要很高的智商才行,建议初哥们就别买滑坑儿了。否则绝对滑进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