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80L电机不转?

楼主(2015-07-01):
如题,全部设置完后,做启动电机动作,但是电机不运转= =什么情况。。。求指教

网友A:
有设置过舵量或 D/R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置过舵量或 D/R不

遥控是14SG,飞机模式,完全默认设置。收脚架正常,就是启动不了电机

网友B:
是所有电机都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电机都不转吗?

嗯嗯,但是通过电脑软件里的电机测试时电机正常转0.5秒,遥控器就怎么都启动不了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通过电脑软件里的电机测试时电机正常转0.5秒,遥控器就怎么都启动不了电机

先把飞控中遥控器摇杆的行程校准一下。有可能是行程不到位,所以掰杆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飞控中遥控器摇杆的行程校准一下。有可能是行程不到位,所以掰杆不能解锁。

已经校准了N遍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看看

就是这样= =郁闷死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失控返航居然一直开着我居然没发现= =,多亏了楼上的兄弟让我拍了张照片,谢谢大家啦!!!

网友:
感谢分享 学到经验了

网友:
好几大千的设备用副厂接收  慎重啊

网友(2015-08-05):
亚拓的机器看上去还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