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锂电池怎样避免鼓胀呢?

楼主(2015-07-01):
想请问一下如何才能避免
电池
鼓胀呢?
是不是只要不过充过放就不会鼓胀?

网友A:
http://wk.baidu.com/view/a4182ab ... age/1/1435741747428

网友B:
对电池不过放过充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C:
电池要保养好,不然很容易报废

网友D:
存放于阴凉环境 不要满电 或者 亏电长期存放 存放电压 保持在 单片3.85V左右

网友E:
电池的使用频率比较高,长期不用,一定要保存阴凉干燥处

网友B:
用电注意不要用得太干,最好落地时保留一部分电量
长期不用(我一般限定3天),将电池电压维持在3.8V
注意电池存放环境干燥以及温度

网友E:
时间不好说

网友E:
尽量放在干燥处,不过电池寿命有限,别想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