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近代帆船(cutter)帆装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正在开工Lady Nelson,打算做成遥控的【至少试图做成遥控的】,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关于“每个年代的帆是如何用绳索和滑轮进行控制”的参考书,只能伸手求助了。

第一个问题,主桅杆上横桅的转动,应该是由两端的黄色动索控制的,辣末这些索是从船首桅杆顶端通过滑轮回到船身上,再进行控制的?还是向后、向下拉线?

第二个问题,斜桅的控制,可以控制斜桅的上下摆动角度没什么问题,如何控制其左右角度?还是不用控制?

某海论坛主要是搞静态的,我估摸着搞动态模型还是得来5i问...

非常感谢!

网友:
先要搞清帆船航行原理。
主帆和前帆是在迎风时候产生升力,但在跑侧风和顺风时候是用来兜风的。
横桅上的帆就是现代帆船的球形帆,只是在侧风和顺风时用的,迎风时候是收起来的,这一点在模型帆船上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