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 来 就看看 futaba 早期神控

楼主(2015-07-01):
搞到一个    40。665mhz    futaba   8通控
不知道  这控  有用过的不

求 一个 说明书                              求pcm 接受      谁知道  这高频头  用 啥型号接受机

正 面

正  面

有 隐藏功能 键 可惜 不会操作

 有  隐藏功能 键    可惜 不会操作

高频头

   高频头

呵呵 八通道 的

呵呵   八通道 的

来个 与 天九 对比

来个   与  天九   对比

网友:
有接收机么 ?

楼主:
可惜 木有接收机  木有 说明书

网友A:
可以用飞梦2.4g高频头和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飞梦2.4g高频头和接收机

想   收个  40m  接受   试试   有 多远   呵呵

网友B:
这个老古董,pcm 512 接收要找可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古董,pcm 512 接收要找可不易

正确!接收不好找,看看有没有PPM输出,不然连2.4的高频头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   收个  40m  接受   试试   有 多远   呵呵

现在的pcm1024不兼容。

楼主:
不敢 让 神器  沉了

网友:
什么价格

楼主:
不知道 价格     也不知道  用  什么 接收机   你知道吗

网友C:
T8SAP  T8SGAP  WC  FF7之前的F掌门控   93-95年的时候用过 接收机PCM- FM的 不支持2.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T8SAP  T8SGAP  WC  FF7之前的F掌门控   93-95年的时候用过 接收机PCM- FM的 不支持2.4G

   厉害    你 知道  这个  配啥  接收机    应该 可以 更换  高频头 吧

网友:
其实好简单的       。。 因为你不用futaba 的控   这个就好似全机械调整 而已       看着那么多 按钮 功能少得可怜   (就是基本功能 和少量混控功能 )  往上还有一档 机械控    在后面就电子的啦
原来 都用过   不过 跟楼主说这玩意 应该有 30年的历史啦  基本上是分离原件的    到这个时候 可靠性很差   还是收藏比较好

楼主:
  那就  收藏  吧        没接收  只能  收藏 了

网友:
可用F的高头替换使用   但是太老了收藏可以使用不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