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和伺服问题进来尽管问,在线回答

楼主(2015-07-01):
      本人从事电气自动化工作6年,主要是接触PLC,运动控制,伺服,步进,变频器,和其他七七八八的。对伺服和步进算是很精通。
   对伺服和步进有疑问的可以进来大家一起讨论我会尽锦帛之力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用直流有刷电机可以作为伺服电机吗?
又是如何保持位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用直流有刷电机可以作为伺服电机吗?
又是如何保持位置的呢?

      直流有刷电机可以作为伺服电机,但是这么做你的加编码器还得写驱动器的驱动程序成本太高,得不偿失。伺服电机的本质就是交流三相异步电机,或三相同交流步电机。
    伺服电机后部的编码器起码占据伺服电机制造成本的一半,伺服的精度主要依赖编码器的精度,现在最好的还是西门子大到了2500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有刷电机可以作为伺服电机,但是这么做你的加编码器还得写驱动器的驱动程序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

谢谢你的回复,明白了一些。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一样,在固定不动时,其定子的磁场也是固定不动的
那么,直流有刷怎么能固定在任意位置呢?

网友A:
伺服的精度主要依赖编码器的精度,
这是检测机构的精度,前提是控制精度足够高,比检测精度还要高
如果用普通的有刷直流配上一个高精度的编码器比如2500线的
能实现高精度吗?
伺服的精度主要依赖编码器的精度的前提是使用三相交流电机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明白了一些。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一样,在固定不动时,其定子的磁场也是固定不动的
那么 ...

       步进电机在停止时磁场基本是固定不动,但是伺服磁场永远是在动,当驱动器检测到电机转过头就会给出反向磁场让电机倒转一个很小单位,当驱动器检测到电机没到位置时又会给出一个正向磁场让电机正转一个很小单位。由于惯性和编码器问题实际上电机一直处于正转和反转之间跳动,只是这种跳动太小肉眼不一定看得出。
     无刷电机由于无编码器或者检测传感器,加上调速器的结构极其简单,所以调速器并不知道无刷电机的实际转速和位置,没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的精度主要依赖编码器的精度,
这是检测机构的精度,前提是控制精度足够高,比检测精度还要高
如果用 ...

理论上无刷电机配上编码器也可以定位,但是不可以用普通的调速器。必须要自己设计调速器要编写程序来处理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和处理调速器对电机的控制电压电流信号。除非厂家商业行为否则个人或者小公司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编写程序复杂还要漫长的测试验证。
    或者直接这么说吧个人想把无刷电机弄成伺服类似的功能或者定位精度达到伺服的一半我认为是不可能,还不如买套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在停止时磁场基本是固定不动,但是伺服磁场永远是在动,当驱动器检测到电机转过头就会给 ...

谢谢您,已经把伺服电机的工作讲的很详细了
很想买一套学习用
我有一个直线滑台,可以连接60的电机
能帮助选一套适合学习用的60伺服电机套装吗?

楼主:
     如果你有闲钱专门来学习研究那么你可以买套伺服,推荐台达ADSA-B2     750W的,这款伺服体形不大价格整套不到3000元,和400W的价格体形都相差不大。
   如果你是用来装在你的设备上那我建议你不要用伺服,伺服的优点是配合上位机做全闭环控制精度高相应快,这就要求你也使用带反馈闭环功能的上位机,一般这样的上位机都是工业级价格是天价,我们DIY级别别想除非不缺钱。在没有带闭环功能的上位机配合下伺服和步进电机比起来基本差不多    精度差不多    相应速度也差多   转速伺服的要高出很多就看你需要不需要     扭矩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你仅仅的简单用伺服来代替步进的话除了速度你不会发现提高了什么优势。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系统吗?
比如说:上位机发送100个脉冲,可伺服系统因为一些原因,只完成了95个脉冲的位移
那么,驱动器就会尝试去不断完成剩余5个脉冲的位移
因为没有玩过伺服,对其工作无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系统吗?
比如说:上位机发送100个脉冲,可伺服系统因为一些原因,只完成了95 ...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之间本身就是闭环控制,只是和上位控制器比如控制卡之间才是开环,比如控制卡给伺服驱动器100个脉冲,驱动器就会给出一个三相交流电给电机让电机转动,同时驱动器会接收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判断电机的实际转速和当前实际位置,当判断电机走了大约95个脉冲时候驱动器经过分析计算找提前量,使得电机刚好走到了100就停下。实际上真实情况是电机不可能刚好走到100个脉冲停下,应该是在98--102个脉冲之间不停的跳动。好比推出去发现推多了又拉回来,拉多了又推回去。。。。只是这个动作太小太小人无法感知到,但是编码器能测出来。

网友B:
学习了 请教楼主个问题 直流伺服马达有什么特别优势 为何现在电火花机床主轴头 还是这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请教楼主个问题 直流伺服马达有什么特别优势 为何现在电火花机床主轴头 还是这种电机

就我个人的的经验,以前我们公司做等离子和激光机也用直流伺服,原因是直流伺服受电网干扰更小它使用的电源经过变压隔离然后滤波。电火花和等离子一样能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一般的交流伺服有可能导致伺服驱动器不能正常工作设置死机所以这些设备常常使用直流伺服。其实直流伺服成本更高。               能力有限以上是我的经验个人理解不一定对欢迎更正确的解答

网友C:
请教楼主个问题
闭环步进马达和普通的步进
两者有什么特别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个问题
闭环步进马达和普通的步进
两者有什么特别优势

     按照原理上说,普通步进马达,当驱动器给出多少步电流信号电机就走多少步,当电机遇到大阻力时就有可能丢步,通俗点说就是驱动器给你信号让你电机走多少步,具体你电机实际走了多少步我驱动器不管我驱动器只管给信号。
    闭环步进就是我驱动器给信号让电机走,走完后我还要去检测你电机真的走了多少,走多了就给信号把你拉回来,走少了就继续给信号让你补上去。闭环步进有点类似于伺服,不过原理上还是区别大,精度平稳度都不如伺服。
     普通步进电机优势是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闭环步进的优势是精度比普通步进要高一些但是性能提升不是特别大,但是价格也高。性价比一般。我个人意见要便宜选择步进电机,同样的价格我宁愿选择二手伺服不买闭环步进。

网友D:
我这个类似雕刻机,但是我想用A轴代替主轴,作为攻丝的动力头(攻丝的材料为锌合金和铝型材,大小为M4,深4MM到8MM之间),设计一款攻丝机。XYZ分别是57步进电机,A轴为86步进电机(12NM),控制为四轴控制器。楼主觉得这样的设计合理吗?还望楼主赐教

网友D:
我想追求的是快速攻丝,如果速度提不上来我还不如直接人工攻丝。我感觉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就是86步进电机的速度一但快起来就会堵转,现在我都是控制在200转左右。感觉速度不是很理想,这两天我在某宝上发现闭环步进电机不会因为提速而降低扭力(当然是在额定转速之内),不知道真的假的,如果能够达到700转上下而扭力依然保持在12NM的话,我就有信心了。希望楼主能给我个建议,谢谢,拜托拜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原理上说,普通步进马达,当驱动器给出多少步电流信号电机就走多少步,当电机遇到大阻力时就有 ...

闭环步进电机如果遇到外阻力过大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普通步进电机如果遇到外阻力过大的话就会堵转,卡死,闭环步进电机有反馈系统,给多少信号走多少步,实际步数是多退少补,那遇到外阻力特别大会有什么后果,或者说遇到外阻力不是特别大,但是也已经堵转了,反馈系统还能给出信号让步进电机走完吗?

楼主(2015-07-31):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类似雕刻机,但是我想用A轴代替主轴,作为攻丝的动力头(攻丝的材料为锌合金和铝型材,大小为M4 ...

对于雕刻机我也是刚刚捣鼓说实话经验不足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追求的是快速攻丝,如果速度提不上来我还不如直接人工攻丝。我感觉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就是86步进电机的 ...

通常步进电机的标称扭力,比如86电机标称12NM是指在静止或者接近静止时的扭力,随着速度的上升扭力会下降当一般两相步进超过600转之后基本上步进没啥力气了。这是由步进的结构原理决定的和是不是闭环没有什么关系,三相步进和5相步进的转速会更高但是价格会高出一大截性价比很高。不过如果做攻丝机的话我觉得86电机还是能行的,一般攻丝的速度不会很高。

网友E:
         通读楼主的回复明白了步进电机起步扭矩大,扭矩随着转速的升高而下降,有点类似串激直流电机(汽车启动直流电机),还知道了什么是闭环和开环控制,还有步进和伺服的区别,楼主标称扭力叫静扭矩,那么定位扭矩就是不是步进电机在通电下克服电机自转的扭矩,还有什么情况下步进电机要用减速机,虽然知道减速后扭力提高,但是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不知道电机有多大的力量,因为步进电机都不标功率不直观也就没这方面的概念,希望楼主能细致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读楼主的回复明白了步进电机起步扭矩大,扭矩随着转速的升高而下降,有点类似串激直流电机(汽 ...

步进电机的起步扭矩最大。电机的输出功率是扭矩乘以转速再乘以功率系数,因此步进起步时候扭力是最大但是功率不是一定最大。举个例子我现在设备需要某个转速是200转,和一个对应最低扭力是8NM,此时如果用直驱的话,可能电机满足8NM的扭矩时候转速只有100转,若满足转速时候扭矩又不到8NM。若直驱既要满足扭力又要满足转速就需要配的步进电机很大成本势必很高。若用减速器的话匹配的好可以减小步进电机。

网友A:
楼主你好!
前段时间整了两套安川总线型的伺服,SGDS-02A12A
但没有想到玩不转
开始没有细看资料,以为用485编程驱动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MECHATROLINK-II总线使用的是485的物理层
但通讯速率达到4M或10M
使用普通的方法无法输出这样的二进制数据流
当然资料上介绍的是这样的伺服配安川的MP2300指令控制器
对这样的系统就更不清楚了
楼主能对总线型的伺服做些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前段时间整了两套安川总线型的伺服,SGDS-02A12A
但没有想到玩不转

      通常日系伺服都支持485物理接口通讯,485接口大多都支持MODBUS协议MODBUS是开放的无需授权,不过这协议有点鸡肋速度不稳定时效性差做做监控还行,做控制不好。部分机型支持CAN OPEN协议,这协议通讯速度快稳定性好,缺点是这协议是不对外开放你只能使用现成的控制器自己无法编程,我目前也就做过台达PLC和松下伺服的CAN  OPEN 通讯。其他的我也了解不多。
      西门子和路斯特的伺服支持485接口的PROFIBUS通讯协议,同样这协议不对外开放没法自己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日系伺服都支持485物理接口通讯,485接口大多都支持MODBUS协议MODBUS是开放的无需授权,不过这 ...

谢谢了
继续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的起步扭矩最大。电机的输出功率是扭矩乘以转速再乘以功率系数,因此步进起步时候扭力是最大但是 ...

    谢谢楼主,再问57HS7630A4步进电机静力矩1.8N.M标称扭力指的是不是起步扭力?57HS7630A4步进电机转速与对应扭力有表可查吗?职业机械修理和制造刚刚接触步进电机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再问57HS7630A4步进电机静力矩1.8N.M标称扭力指的是不是起步扭力?57HS7630A4步进电机转速 ...

       不可欺大家相互交流学习,再问57HS7630A4步进电机静力矩1.8N.M标称扭力指的是起步扭力,也就是说转速在1转每分时候扭力接近1.8NM转速10转每分时候扭力小于转速1转的时候。57HS7630A4步进电机转速与扭力对应关系需要查阅原厂家的资料电机规格外形尺寸一样但是不同厂家生产电机的参数也不一定一致,而且原厂家的步进电机配原厂家的驱动器才基本和资料上介绍的一致,你自己配的驱动器的话电机曲线可能就和厂家的资料不一样了。
     步进的扭力和转速其实也没必要这么较真,稍大一点就行。

网友:
      谢谢,也知道电机越大力量越大,原因在于安放电机的空间受限,在 减速和加长电机之间选择中,

网友:
       导轨是燕尾和矩形轨,比轴承轨阻力大,为了防止爬行导轨贴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类似雕刻机,但是我想用A轴代替主轴,作为攻丝的动力头(攻丝的材料为锌合金和铝型材,大小为M4 ...

卧艹,直连

网友:
4相5线步进电机怎么改成2相4线啊,我改了一个,把4根连在一起线分成2组接好,结果乱跳。

网友F:
这个帖子很好,感谢楼主普及知识,呵呵。能不能给个普通爱好者DIY铣床,电机的选择方案啊,就行纵向思维那样的,之前那个日本的例子不错,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案啊。

上面那个立柱不错,多高啊。

前面那个攻丝机还是不要整了,机械结构部分完全不及格,两个光轴离得那么远,中间就一块板,这要能驱动顺畅那就出稀奇了。你看看直线导轨的滑块,同样宽度,加长的肯定比方的滑动顺畅,因为导向性好,也就是说高度比宽度,越大越好。一般推荐1,超过2比较好,你的估计不到0.2,肯定滑动不顺畅。真要做个这样的机器,结构设计可以参考电动压力机,两根光轴当导向柱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很好,感谢楼主普及知识,呵呵。能不能给个普通爱好者DIY铣床,电机的选择方案啊,就行纵向思维那 ...

      立柱高375mm,旧起道机架,利用这个铸钢件作立柱,图已经差不多了X行程250mm,Y行程150mm,Z行程180mm,总高度小于600mm,总宽度也在600mm左右,燕尾和矩形轨道比线轨节省大量空间,适合阳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立柱高375mm,旧起道机架,利用这个铸钢件作立柱,图已经差不多了X行程250mm,Y行程150mm,Z行程180m ...

空间省不了多少吧,立柱真心不错,呵呵。我也在想干类似的事,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间省不了多少吧,立柱真心不错,呵呵。我也在想干类似的事,向你学习

     共同学习,修理和制造过机床对加工机床零件有点经验,就是对电路茫然和恐慌呵呵呵。

网友G:
请问老师做4030雕刻机用57步进电机是否够用了。看到有加长的57步进电机是否更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师做4030雕刻机用57步进电机是否够用了。看到有加长的57步进电机是否更强些?

老师不敢当共同学习。4030的雕刻机就看你的结构重不重是否用的滚珠丝杆,如果用滚珠丝杆结构比较轻的话用57电机任何一款都问题不大,当然速度不能太快。若你的结构是钢结构而且很重或者你的丝杆阻力大那么普通的57电机动是肯定能动但是上不了高速否则丢步。加长的57步进电机110长度的扭力可大2.8NM扭力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