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at 是靠gps追踪的,那么是需要强大的数传支持了

楼主(2015-07-01):
超过数传距离会怎么样呢?

网友:
设置返航,飞出距离就会自己飞回来

网友A:
其实可以通过数传..还有个廉价方案是用图传的音频通道...把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接收时候再转换数字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到现在配的最大数传是山寨3DR500mw,足够一般玩法了。
没有飞控航点地面站,大概只能视距内的飞行,也不需要配置AAT。
不能跑航点地面站的飞控,比较适合音频的AAT,因为一般是FPV方式飞,方向很随意了。
如果像APM可预先设定航点;即便AAT因为数传或增程失能,也预先航线大致知道方向,还是可以获得比较清晰的图像;若加上GCS失控保护,不必担心飞机不回家,只要等着看AAT摇头指的方向,也能知道飞机位置,
当然更可以玩脱控航线,那就别理会数传,图传,增程问题了,这时候拼的是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配的最大数传是山寨3DR500mw,足够一般玩法了。
没有飞控航点地面站,大概只能视距内的飞行,也 ...

如果我遥控器是1000m数传500m
那么超过500m ,GCS 就生效了,对吧?
另外我试验过普通无线串口也能当数传,看看taobao上,3dr 数传还分 多旋翼,固定翼的区别,把我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通过数传..还有个廉价方案是用图传的音频通道...把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接收时候再转换数字信号就 ...

恩,看见网上有diy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遥控器是1000m数传500m
那么超过500m ,GCS 就生效了,对吧!

数传超距MP有开语音会报失能警告,如果勾选GCS保护会启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