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精灵2,新机精灵模式起飞总是有左副翼

楼主(2015-07-01):
新买的精灵2,今天拿出去试飞,一起飞就有一个左副翼,必须要压着杆才行,后来又用电脑连着校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好伤心

网友A:
好好组织下你的语言,把问题说清楚,精灵是四轴不是固定翼,没有副翼,只有做电机右电机,是电机转速不一样吗,必须要压杆是什么意思,起飞了吗飞起来什么样,你着急我理解,但是的说明白

网友B:
高级校准

网友C:
校准下遥控器试试?

网友:
校正罗盘,做了没有?

网友D:
专业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组织下你的语言,把问题说清楚,精灵是四轴不是固定翼,没有副翼,只有做电机右电机,是电机转速不一样 ...

飞起来不能平稳的悬停在一处,总是向左平移,要想保持不动就只有打住右平移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下遥控器试试?

试过了…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黑话

不要这样…四轴新手,以前飞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校准

高级校准我再试试…

网友:
遥控器遥感校准 然后IMU高级校准  起飞之前磁罗盘重新校一下地磁

网友A:
还有你是GPS 模式还是姿态模式啊 姿态模式 只定高度 不定点 会飘移的 起飞前这些都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是GPS 模式还是姿态模式啊 姿态模式 只定高度 不定点 会飘移的 起飞前这些都要检查

我用的精灵模式,能飞起来,换成naza模式就是直接给油门往左翻下去了

网友A:
晕 哥们 你逗我呢 谁告诉你的 精灵模式和 NAZA模式的啊

飞控分 GPS模式 和姿态模式 还有手动模式,给你个建议 你先别飞了,多上论坛补补课在飞吧要不太没准了

太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哥们 你逗我呢 谁告诉你的 精灵模式和 NAZA模式的啊

飞控分 GPS模式 和姿态模式 还有手动模式,给你 ...

调参软件上可以换phantom和naza两个模式,naza模式下有你说的那三个,pantom模式下两个拨杆是没有作用的,就是傻瓜模式,这个状态下不存在你说的那三个模式,两种参数我都校准过了,没有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上可以换phantom和naza两个模式,naza模式下有你说的那三个,pantom模式下两个拨杆是没有作用的 ...

对用Naza模式然后S1杆打到最上边时GPS,起飞还不稳,都校准了还这样只能给DJI客服打电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用Naza模式然后S1杆打到最上边时GPS,起飞还不稳,都校准了还这样只能给DJI客服打电话了

明白

网友E:
先找个平的地方校准下IMU 基准 然后高级基准  进去姿态看看 感度。 最后 出去试飞 1.开启遥控器 检查S1 S2是不是在位置打在最上面。。 然后 开启飞机。  右边的S1 从最下面开始来回拨动几次 精灵灯亮黄色 开始校准 。校完后 断下电源 开启 。等待灯  闪耀。把S1杆打最上  绿色为GPS。 灯光闪耀绿色 ,就可以解锁起飞 注意 油门 要果断点 别一点一点的 这样容易导致 精灵 不稳定 。解锁了就推油门 别等太久。 以上都做过了 还是无法正常的飞行或者中途出现GPS 飘逸严重 可以试着 调下感度 ,最后不行请联络DJ。。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找个平的地方校准下IMU 基准 然后高级基准  进去姿态看看 感度。 最后 出去试飞 1.开启遥控器 检查S1 S2 ...

OK,我已经调好啦

网友F:
弄好了吗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好了吗 是什么原因呢

地面效应的原因,起飞给油门一定要猛一点,精灵的重心比较高,让它一下飞起来就好,不然慢慢给油门有可能就翻了,起飞离地一刹那要修一下舵,不然真是会翻的啊,再一个是GPS一定要搜好星再飞,定位比较准,姿态模式会随风飘。

网友G:
GPS模式下飘 还是姿态  gps的可能是干扰 姿态的话 主控需要预热 预热还是不好的话 调参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模式下飘 还是姿态  gps的可能是干扰 姿态的话 主控需要预热 预热还是不好的话 调参校准一下

姿态模式飘,GPS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