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是空油箱的时候测量的吗????????????? ...
重心是空油箱的时候测量的吗???????????????????????

楼主(2015-07-01):
重心是空油箱的时候测量的吗???????????????????????

网友:
不是,要70%满邮箱的时候

网友A:
油箱尽可能放在重心 把油位的影响减到最低

网友B:
成品油机的油箱
都在机翼前边
,调试重心时要在
空油箱时进行
!也就是说飞机起飞时是头重的状态!烧空了也不会头轻!!
头重的飞机好飞
,比较稳定!
头轻的飞机没法飞
!安定性极差!没法飞!!(超高手除外!)

网友C(2016-03-09):
邮箱位置,对重心影响很小,有没有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