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航拍时碰撞

楼主(2015-07-01):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拍来避免由于角度原因碰撞到障碍物的?还有怎么适应屏幕上或者说广角的距离和实际距离?还有是否使用无头模式航拍?我总觉得看着屏幕飞很不安全啊,提心吊胆的,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下面是我拍的几张图片

网友A:
是延时拍照还是视频截图?不错不错

网友B:
正常~大家都害怕

网友C:
起飞前 环境观察很重要  单飞  经常抬头看看 飞机        有小伙伴一起 可以叫小伙伴看着

网友D:
楼上的方法不错  还可以在模拟器 里面联系第一视角飞行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感觉看着飞机到fpv要克服很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延时拍照还是视频截图?不错不错

嘿嘿 视频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大家都害怕

是吗 可是我看很多人各种高难度,超近距离,超低空让我看了怀疑自己的能力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前 环境观察很重要  单飞  经常抬头看看 飞机        有小伙伴一起 可以叫小伙伴看着

哈哈 谢谢 可是稍微飞的高点远点就看不到飞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方法不错  还可以在模拟器 里面联系第一视角飞行

这个可以 可是模拟器上的第一视角和真实第一视角一样吗请问 没练过这种第一视角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感觉看着飞机到fpv要克服很多困难

第一次飞的时候 屏幕就是摆设 就偶尔看看 哈哈 有没有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 可是模拟器上的第一视角和真实第一视角一样吗请问 没练过这种第一视角飞行

基本都差不多的

网友F:
练习穿越机去吧,练好了,飞FPV,没任何压力

楼主:
呵呵 谢谢 挑了几张角度好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飞的时候 屏幕就是摆设 就偶尔看看 哈哈 有没有同感

最开始很害怕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练习穿越机去吧,练好了,飞FPV,没任何压力

嘿嘿 我之前还在想要是穿越机练好了 估计航拍也会想各种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 可是稍微飞的高点远点就看不到飞机了啊

如果市区什么的就不要飞过目视距离了     如果郊区  确定环境安全的话

飞远以后 还是主要靠 起飞前的环境观察   起飞前可以大致计划一下飞行轨迹   重点看看  有没有障碍物   一般郊区飞的话 障碍物 基本没有的

事先想好降落路线   起飞降落路线主要观察是否有电线之类的

飞行中 经常目视查看  有利于 你对飞机位置的掌握   碰到  飞控抽风 之类的故障     看屏幕是没法救机的      如果经常目视查看  基本可以 瞬间 眼睛就跟踪到飞机  技术到家的话  切手动   可以马上开始救机

否则  等你眼睛锁定到飞机    估计已经大势已去

以上情况  超视距就不能用了   300米 以外  目视基本就看不清姿态了      精灵的话 330 轴距  估计 150米开外就开不清姿态了        反正这个距离再往外  就祈祷不要碰上抽风故障

玩两年多  多旋翼的经验   等大神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市区什么的就不要飞过目视距离了     如果郊区  确定环境安全的话

飞远以后 还是主要靠 起飞前 ...

恩啊 谢谢帮助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可是我看很多人各种高难度,超近距离,超低空让我看了怀疑自己的能力 哈哈

他飞的时候自己心里也紧张~~不表现出来而已~~哈哈~~事实真的是都会紧张的飞近了

网友A:
什么设备拍的?这视频截图很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拍的?这视频截图很清晰啊

银狗4 嘿嘿

网友G:
花都广场,我知道你是谁啦,哈哈

网友H:
办法就是离障碍物远点,飞机离你近点

网友I:
先观察好周围的环境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都广场,我知道你是谁啦,哈哈

14-高明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办法就是离障碍物远点,飞机离你近点

这样固然安全 可是也错失了很多好风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观察好周围的环境再飞

嗯 环境很重要 要知道自己的参考点 这样也不至于迷航 还有就是飞的时候要平静细心分析自己飞的方向 嘿嘿

网友:
真正的影视拍摄,根本就不会飞很远,如果远了,宁愿降落下来,搬着飞机到远的地方再起飞。想省事,一上天就把所有的镜头一次搞定,那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玩飞机永远记得,安全第一,然后考虑镜头,最后才考虑方便。

网友J:
还是得一步一步多练吧,最近我也在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得一步一步多练吧,最近我也在练这个

嗯,越来越有感觉了,是要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