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7E控修复并加装高NRF2401高频头记

楼主(2015-07-01):
前几日在坛内收了个二手DEVO7E控,卖家声明原高频头因扩展发射功率时将电阻焊盘焊飞了已不能使用,同时加装了个2401带PA的高频头;因询问过买卖家主要的零件都在所以收回来研究修复。
经过两天的等待D7E终于来了,打开看了看,如下图:

原装高频头的发射天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1平方的电线,估计上手想要给此天线加感吧,还给此电线的末端绕了几个圈(显然没学好高频发射技术),同时该高频头的屏蔽盒周边还有704硅胶的痕迹,个人估计这不是这个D7E原来的高频头了,应该是从别的D7E上换过来的;因为焊接点上有许多的松香渣,应该是反复焊接同时没有掌握好技术造成的。另一个加装的2401带PA的高频头也已经连接好了,但是发射天线也是用双面胶固定在蜂鸣器板上,并未伸到原控的天线管里(隐患在后面)。
该控已刷了第三方固件的,只是HISKY的对码协议前有“*”号,不能与驰远的飞机对频也就不能控咯,心里凉了半节;不过与卖家说好了是拿来研究修复的,当然不会干退货的事,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先卸下原高频头的屏蔽盖(再次证实上家的焊工太差)如图

顺便把整个高频头拆下酒精伺候,处理完了如下图,有点意思了

翻查了一下资料,得知飞掉的零件分别是一个2K的电阻和两个104的电容,找个废板拆过来装上,原焊盘连过孔都没了,找到高频头背面的点焊根免刮漆包线过来飞线联接好;再找根射频同轴电缆自己做个四分一波长的天线装回,这下基本行了;加装的高频头部分的协议打开协议文件,将有关部分的的内容前面的分号去掉,整机复原。开控调到HISKY对频成功!遥控电直有反映;就是像喘一样一会有一会没有。奇怪!将发射功率调小到3mW以下就行,大了就不行,重新打开控后盖仔细看了看,发现加装的高频头的发射天线部分只接了PCB板上的印刷天线,未接外部天线,NND这个高频头卖家的脑子是怎么了,还有这样的事?果断切断原接电路,改接到外部天线端。这次正常了,开到标称的150mW的发射功率也不掉频了。原因就是天线的问题,这么大的发射功率没有通过射频电缆馈到外部的天线,闷在控内肯定要干扰单片机的。调好几架电直的参数,都能爽飞了!同时在蜂鸣器板上加装个发光管指示工作状态,免的自己老是忘记关控。下面是修好的样子。

今天为了测试发射功率,借用了个综测测了一下,加装的带PA的2401高频头也就比原控的发射功率大了2个dbm,应该也就是个60~80mW的发射功率,同时加装的高频头发射部份没有装带通,装了后发射功率会有部分损失的;远没有150mW的发射功率。不过对于只玩小电直和小四轴的我来说够用了。

网友:
技术不错,你很懂控啊

网友:
无线电高手

网友:
牛逼。。。。楼主实高手一个

楼主:
实在不是什么髙手!坛内其实是高手云集的,我只是个闲不住的人而己,愧对各位抬爱了,有空再补拍些图片上来。

网友:
真是高手啊

楼主:
昨日有位朋友要加好友;我搞了二个小时还是没加成,实在搞不明白?!我的电邮地址:bennyttang@hotmail.com我会尽我的能提什么解答的。

楼主:
其实,真正的内部图片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四份一波长的GP天线,增益为0DB。如果是二份一的有感天线约有3DB的增益。补充说明:所谓增益是指接收信号时,发射时无增益可言;一般只会有效率的说法,
十来句话说就是从高频功放末级出来的高频电波是否被100%的发射出去了,一般都不能到100%的,因为天线的结构形式影响只会小干这个数值,这个凡是学过高频发射的朋友基本都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请问高频发射技术是什么?

网友A:
请教一下,您说的:“同时加装的高频头发射部份没有装带通,装了后发射功率会有部分损失的;远没有150mW的发射功率。”这个带通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原装的高频头怎么看有没有?
还有7E的天线是焊接在高频头上,我正想用我手头闲置的7E改一个迷你FPV遥控器,想把天线改成带SMA头的,不知道怎么焊接这个天线到高频头上!?
以上两个问题还请您赐教一下,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您说的:“同时加装的高频头发射部份没有装带通,装了后发射功率会有部分损失的;远没有150m ...

不好意思,今日才从外地回来,迟复见谅!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简要作答供参考
所为带通,就是指在一个指定的频率段内的频率可以通过,高出或低过指定频率段内的频率被极大衰弱,这样有利于频率的有效利用,当然除了带通外还有髙通和低通等的电路。所有这三样电路无论设计的多完美都会或多或少的衰减有效频率段内的输出功率的。换句话说从功放输出的功率不可能在通过上面提到的电路后还能有100%的能量,也更不可能在天线这个无源器件后被加强。小的功率输出装置为了更好的利用微小的射频功率就直接接上馈线和天线了,如当中使用插接头的话会有插损的,所以也就是你能看到的这些插头一般都作镀金处理的原因。
关于怎样识别原装高频头内的带通元件,你可以顺着接馈线端的电路倒着往回看,应该至少有两个比绿豆大一点的白色方块的原件,这种原件除了中间点外剩下的都接电路板的“地”端了,也就是与高频头外的金属亮相通的。两个这样的原件与其它原件配合组成了“派”型滤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日才从外地回来,迟复见谅!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简要作答供参考
所为带通,就是指在一个指定 ...

感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我提到的“还有7E的天线是焊接在高频头上,我正想用我手头闲置的7E改一个迷你FPV遥控器,想把天线改成带SMA头的,不知道怎么焊接这个天线到高频头上!?”焊接射频线我看好像是三个焊点,一根线怎么拨开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我提到的“还有7E的天线是焊接在高频头上,我正想用我手头闲置的7E改一个迷 ...

如你决定使用SMA头必须要有对应的座。同轴线的芯线接SMA的芯,同轴线的外包线接SMA的外壳部分也就是与螺丝部分相通的也方;如你要换一根同轴馈线最好是50欧阻抗的。如用原线只需要在适当的地方剪断拨皮使用行了,你看到的与高频头连接的部分有三个焊点不要紧,请仔细看同轴我线的外包线被分为两股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机械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决定使用SMA头必须要有对应的座。同轴线的芯线接SMA的芯,同轴线的外包线接SMA的外壳部分也就是与螺 ...

谢谢,回头试试去

网友B(2015-08-03):
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到呢?

我猜想您问的是有关高频PA的问题;哪可以放狗查《高频无线通讯》这类的科普文章的。

网友:
技术高手 分享心得 值得点赞

网友:
焊工不好看

网友(2015-09-22):
问下。D10的高频头可以替换D7E上的高频头么?

楼主:
对不起楼上这位,今天才看到你的贴子。不过很对不起,我没有D10的控,所以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好技术过几天改向你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过几天改向你讨教

不客气。

网友D:
请教一下,DEVO7E加装2401高频头后,当使用2401高频头150mw时控的总电流是多少?当使用原控的高频头150mw时的总电流是多少?原控是否短接电阻增大功率了?当然请说一下用的控电是4S镍氢电池还是2S锂电。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DEVO7E加装2401高频头后,当使用2401高频头150mw时控的总电流是多少?当使用原控的高频头150mw ...

我这个7E控用的是“爱老婆”的鎳氢电池,加装了2401高频头带PA的,没看到有LAN电路(估计为了偏面追求发射功率吧),实测电流也就是个100ma以下;算上控的其它电路耗电情况,真正能在PA上的电流不过40~50ma的样子;换句话说在PA处的耗散功率在250~300毫瓦的样子,那么有效的射频功率能有个100毫瓦就顶天了,不可能达到所标称的功率的,反正我搞高频通讯也有个十多二十年了,从来就没听过功放的效率能超过65%的,一般情况下能做到45%~55%就很不错了!
至于短接电阻,实际上是提高了激厉级的输出间接的使功放级的功率升高的方法;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就是我们不能再保证输出信号的纯净了,如这时外接负载或者就直接说天线吧没有处理好的话那要严重干挠遥控设备内单片机的正常工作的。
上面所描述的都比较直白,希望你能明白。要想完全搞懂它们内里的关系还是要看看类似《高频无线通讯》这类书籍的;哪里有公式,也有关干功率增益、噪音控制、高频阻抗匹配、高频发射天线选型设计制做等等等的内容,不是我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整体而言就是便宜的遥控得牺牲性能,没有那个厂家会傻的。

网友(2015-10-24):
你很懂七姨!

网友(2016-04-12):
楼主一看就是动手能力超强的

网友E:
也是大神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大神一个啊

大不大神的不知道,总觉得自已被搞的神神o呼呼

网友:
感谢楼猪的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太厉害了,很有收获啊,牛人真是多得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6-05-27):
羡慕嫉妒恨

网友F(2016-10-21):
前辈您好  看了您好多帖子 知道您是个热心肠  晚辈有几个事求您帮忙  在这里先谢过了!
  当然 帮了是您对晚辈的情份  没帮也是理所当然.  晚辈还是很诚心感谢!

网友:
晚辈对电子很白痴 焊功 更是您看了会持续摇头的水平   水平差 偏偏手又痒 没事瞎焊 从入魔开始到现在整挂有一小堆了.
   回头一看 心疼的不知道该往哪靠了 .

  找您帮忙 主要也还是7E控的问题 晚辈在先买的7E控 后找某宝商家购买高频头 另再付费代工改控.可是到手后 各种问题 找商家 直接无视我存在 钱不多 但是心塞呀  末了还是给了对方好评  咱干不出扰人生意生活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您好  看了您好多帖子 知道您是个热心肠  晚辈有几个事求您帮忙  在这里先谢过了!
  当然 帮了是您对晚 ...

怎么这样说?
有事说事,我也不是万能的,能帮上当然最好不过啰。但要看什么事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这样说?
有事说事,我也不是万能的,能帮上当然最好不过啰。但要看什么事啦。

控977油门一半 主电就不动了 尾电 舵机正常
没有炸机保护 没有3轴六轴切换  而且控距离顶了天50米    我论坛眯水了很久  看到改控后是全中文的  但是我这还有一小半是英文(会想改 图的就是中文 和多控机型)  看不懂呀!
  我有试着自己刷控  可是连接电脑 电脑没反应   我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977油门一半 主电就不动了 尾电 舵机正常
没有炸机保护 没有3轴六轴切换  而且控距离顶了天50米     ...

哈哈,你的问题还真比较多。
那一步一步来吧
油门推一半主电机不动,是否可拆下大桨让主轴空转试一下,如空转是正常的,上桨后不正常了,恐怕电调板被刷过程序了,例如将低电压保护的电压点设的过高。
D7e控的可控距离的问题,一般在刚改过后有可能会远点,但那是用牺性功放IC的寿命换来的,许多改发射功率的最后都不行了。当然不排除原来就没改好。但话说回来,放飞V977你认为超过50米后还能看清飞机的姿态吗?我是看不清。
这个控无论你刷什么固件都没有救机功能,只可以设定HOLD开关,设好后,可以控制熄火;关于失控保护功能,有的机型有,有的就没有;既便有,也要自已在控里设置的。
关于刷控后没有中文,强烈希望你能上网查查英文字义并死记硬背,反正也没多少单词量。
关于刷控,你的电脑上要有对应的刷机软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的问题还真比较多。
那一步一步来吧
油门推一半主电机不动,是否可拆下大桨让主轴空转试一下,如 ...

还是一样   我换了电调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一样   我换了电调也一样

那么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这个V977包括你后来换的电调是否原厂货?如不是,原因就多了;没法靠三言两语来帮你。如果是原厂的电调(未改动过的)那大多是控的问题。
先开控,看油门行程是否从-100%到+100%之间变化,如不是,你应该进入控的遥杆校准菜单进行遥杆校准,校完后应该保证两个遥杆上下左右都在中立点再按(ENT)键退出。这时油门行程就应该是在+-100%之间变化的。同时,你应保证在各通道行程量里也是+-100%的。再对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977油门一半 主电就不动了 尾电 舵机正常
没有炸机保护 没有3轴六轴切换  而且控距离顶了天50米     ...

对了!你的油门推到50%主马达就不动了,怎么能飞出去50米呢?50%的油门时螺距是0,没有升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这个V977包括你后来换的电调是否原厂货?如不是,原因就多了;没法靠三言两语来 ...

原厂   有变化!

网友F(2016-12-01):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的油门推到50%主马达就不动了,怎么能飞出去50米呢?50%的油门时螺距是0,没有升力呀。

推油门飞机动了后  人带着控慢慢走开 不到50米机子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油门飞机动了后  人带着控慢慢走开 不到50米机子停车

都成“月经”帖了
这样来吧:
拆下大小桨,对好频,推油门,看看油门杆超过50%后是否还可以转动并随着油门大小,转速也有大小的变化,同时,三个舵机也应该随着油门的大小而上下动的。
如果50%油门后电机就不转了,大约有两个原因A,电调没有校准过,那请你参看此机的说明书,应该会告诉你怎样校准油门行程的;当然也可以如下做:开控稳定后将油门杆推到最高,然后飞机上电,你应该能听到一串音乐声后有一个短促的单音,这时立即将油门杆拉到最低,又可以听到一个单音,此时油门就校准了。关飞机电关控,重新开机对频,应该推油门就有反映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池老化或连接线有虚焊造成的接触不量造成的,这个就要有耐心慢慢查找并解决了。
关于你提到控超出五十米后就电机停转了,那很有可能在控内设置了失控保护,信号丢失后停机是正常的,你可以在控内试着将发射功率调到100mW成150mW就应该可以超出五十米的控制范围的,应该有一百米以上。如果这样还不行,显然是加装的高频头或天线有问题了,你可以试着查找并解决
如果你还是搞不清楚,可以请你附近的朋友帮一下,连这个都不行,你可以将整套东西寄给我来修,当照要收费啰。可比你瞎搞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成“月经”帖了
这样来吧:
拆下大小桨,对好频,推油门,看看油门杆超过50%后是否还可以转动并随着油 ...

最近都在修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