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20A发热严重无法驱动电机是不是烧了

楼主(2015-07-01):
如图元器件 貌似废了 。

网友A:
那个是稳压块,貌似没事。

网友B:
换到别的电机上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到别的电机上试试咯

通电就发烫电机无反应

网友B:
如果不能判断是电调还是电机坏了,要不把电机换到好的那边试试,或者如果有闲置的电调,也可以直接接电调搭电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判断是电调还是电机坏了,要不把电机换到好的那边试试,或者如果有闲置的电调,也可以直接接电调搭 ...

电调换了,看看有没有修的可能,发热说明某个地方不好,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稳压块,貌似没事。

就是通电发热严重,估计坏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上电就发热。不工作啊

网友C:
万用表黑表笔接电调电源黑线,红表笔接右下方管脚,看看有没有5伏电压,若无电压,已坏。若有电压,但不到5伏,可以把那个管脚焊开,不接负载测量电压,若正常,说明电调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黑表笔接电调电源黑线,红表笔接右下方管脚,看看有没有5伏电压,若无电压,已坏。若有电压,但不到5 ...

嗯,多谢已经测试有电压,但是焊开就麻烦了,技术太差了,明个拿牙刷刷刷看。新的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换稳压?

这玩意应该是7805,不清楚哪块坏了,建议重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上电就发热。不工作啊

看看有输出电压没?

网友E:
我的电调跟楼主的差不多  我的是街上电源 电机   电机会 滴滴滴滴 的叫  是什么原因?还有得救吗?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输出电压没?

三相的输出还是稳压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调跟楼主的差不多  我的是街上电源 电机   电机会 滴滴滴滴 的叫  是什么原因?还有得救吗?  求解

校准油门形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的输出还是稳压的输出

对地测量它的各个电极电压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黑表笔接电调电源黑线,红表笔接右下方管脚,看看有没有5伏电压,若无电压,已坏。若有电压,但不到5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油门形成看看

油门校准做过后 不响了  但是推油门电机堵转  不转 只是堵转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