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

楼主(2015-07-01):
xxd2204电机浩叶8043的黑色桨,轴心有框量怎么办?效率大受损失。

网友A:
电机头有两个小螺丝!就是固定轴的!看看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头有两个小螺丝!就是固定轴的!看看是不是松了

电机转子轴心是很正的,空转的时候没有晃动,是桨的问题,浩叶的将没有配垫子,小孔桨没法与电机完全匹配,xxd的hd桨轴心就很正了,因为有垫子,但是效率不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内壁贴一层胶布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