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我的天地飞接收机上的对码微动开关不知啥时没了!脱落了!求助各位高手,有啥好办法补救呢?那开关能买到吗?有代用品吗?有土办法吗?

网友:
这种贴片微动开关网上有很多。

网友A:
拿个金属镊子,把其中两个脚搭在一起就可以啊,没必要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金属镊子,把其中两个脚搭在一起就可以啊,没必要买

是的。如果不是要经常对频的话,干脆都不用管有没有对吗开关。

楼主:
我就想听这样的话!但那开关是四个脚,我不知是都用还是用两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不怕见笑我是一小老头儿,63周了,眼花了,拿放大镜照了半天也没照明白!望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目前和我的控没对上码的状态)(天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金属镊子,把其中两个脚搭在一起就可以啊,没必要买

我就想听这样的话!但那开关是四个脚,我不知是都用还是用两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不怕见笑我是一小老头儿,63周了,眼花了,拿放大镜照了半天也没照明白!望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目前和我的控没对上码的状态)(天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不是要经常对频的话,干脆都不用管有没有对吗开关。

我就想听这样的话!但那开关是四个脚,我不知是都用还是用两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不怕见笑我是一小老头儿,63周了,眼花了,拿放大镜照了半天也没照明白!望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目前和我的控没对上码的状态)(天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听这样的话!但那开关是四个脚,我不知是都用还是用两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不怕见笑我是一小老头儿,6 ...

不要管常闭常开了。其实只用了两只脚,你把距离比较近的两只用导体,搭在一起,应该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听这样的话!但那开关是四个脚,我不知是都用还是用两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不怕见笑我是一小老头儿,6 ...

你63岁大家不仅不会笑你,还肃然起敬。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开关看起来有个4引脚,但其实电路中只有一个常开开关,其中相邻2个是直通的,哪个2个直通你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一下。或许电路上测一下或看一下都能看出来。这种开关确实容易坏,特别是遇到水或潮湿,或使用年久,或碰到油等,都可能是触点开关失效。

楼主:
好吧我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