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9陀螺仪感度问题

楼主(2015-07-01):
本人新手,现在飞亚拓500L,全部原厂陪着,Gpro
陀螺仪
,天9的控,在控里挑陀螺仪感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普通感度还有一个AVCS感度,AVCS中还分NOR和AVC两中,这几种感度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悬停和特级感度设置是一样的,都是AVC60%,但是一切3D就有很大幅度的追尾,左右摇摆30度左右,是什么愿意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Gpro可以在陀螺仪里面设置感度的

网友B:
降低 软件里的 尾舵正比感度 这个是机动锁定感度 假如是外力照成的摆动比如被风吹的摆尾 就降低 尾舵锁定感度 这个是外力锁定感度

网友B:
通常情况下 一直来回摆动 就是尾舵锁定感度感度高了 被外力吹歪了一点 他急于修正 照成修正过多 然后又回弹修正 就照成了来回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