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首炸,欧兰斯757-4

楼主(2015-07-01):
总结一下之前的问题
1.重心重新调整为抬起重心点拉力线水平
2.垂尾和水尾与机体用热熔胶粘合,与竖直方向仍有3度偏差。
3.桨换成8*6桨,减载后推重比0.7,预计以后上完设备0.6
更新问题。
1.飞机在高油门下,有明显的右偏,滑跑如此,静态也如此
2.电池的固定,用魔术贴似乎粘性不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固定的。
3。这机主起落架的固定方式很值得吐槽啊,一块木片嵌在机体泡沫里面,第一次炸完泡沫裂开木片飞出来了。早知道我飞之前就拿胶带加固了。
继续更新,今天非凡f2出问题挂了,原因不太清楚不瞎说。垂尾和水尾又重新固定了一下,似乎减小了静态右偏。

网友:
首先,这个级别的飞机你用2212明显不妥啊,最好换2814.
其次,你滑跑几秒后后轮抬起,这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意味这达到起飞速度。你急于拉杆,很容易导致机翼一边失速,直接后果就是飞机往左或往右栽。
非凡控没用过,就不做评论了~

网友:
手抛推重比0.5不够的

楼主:
主要是那个柏通1.2图传太重,本来只打算一个电池的。要换换2216/2217行不?这样应该不用改电机座吧

网友A:
推重比不是关键问题,单确实太急于拉起了,动力小的情况下拉早了不会飞高只会失速,正确做法是让飞机尽量保持最小阻力角度继续加速。

另外,螺旋桨可以换一个,用8x6SF的推力会更大,也比较轻。

网友:
动力是问题啊

网友B:
新手不应该玩FPV 土豪随意,准备10架炸炸

网友:
谢谢楼主帖子,一周前才买了欧兰斯这款,用的乐迪AT9的控,刚刚初步拼装完毕,打算借鉴楼主的经验把起落架底部用胶带十字交叉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应该玩FPV 土豪随意,准备10架炸炸

我现在fpv地面设备没上呢目视飞,反正柏通图传发射机便宜,装上去把重量配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不是关键问题,单确实太急于拉起了,动力小的情况下拉早了不会飞高只会失速,正确做法是让飞机尽量保 ...
一说我想起我那桨平面和电机轴好像不太垂直。下周回去重新装一下桨先。
这个8X6SF是啥意思?是什么牌子的桨?看到TB上有几种不一样的。
再查了查,说是低kv好用,我这KV1400,电调30A直接换上会不会过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fpv地面设备没上呢目视飞,反正柏通图传发射机便宜,装上去把重量配好先

飞机过重,你应该先练习飞行,不能一步到位。而且根本不熟悉飞机性能

网友C:
前面配重太多了,三块电池,按理论推算,就是不装设备可能也要2块电池才能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配重太多了,三块电池,按理论推算,就是不装设备可能也要2块电池才能配平

你是说这机的设计吗?不装设备1块3500应该没问题,274g

网友D:
兄弟,我准备入手,不知道epo刚性如何,2216动力足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准备入手,不知道epo刚性如何,2216动力足够吗?

作FPV比冲浪者应该强些吧,但是图传不能选重的,否则就会像我这一样,为了重心大幅增加载重。2216/2217的动力肯定够,2212如果配8060桨我这机推重估算大概0.6了,回去准备试试看。拆装方便,前面还有摄像头孔。EPO还是比较耐炸的,我手抛头可能略重垂直炸地只是有一点变形,但是机翼撞了或者被尖锐东西刮蹭之后会摸得出凹进去,看倒看不出来。

网友:
可惜(与论坛无关图片版主留)

楼主:
自己顶 了解非凡切糕飞控的进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