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好赢铂金V3 100A 能用在90涵道固定翼上吗?

楼主(2015-07-02):
如题:请教老鸟们,好赢铂金V3 100A 能用在90涵道固定翼上吗?就是下面这种。

网友A:
可以啊!我的550都用这电调,上6s电吧!

网友:
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的550都用这电调,上6s电吧!

你的100A V3是用在直机还是固定翼啊?

楼主:
你有用过吗?带的是多大的涵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用过吗?带的是多大的涵道?

直升机上一直用,固定翼上用的6s电的大50E也是这电调。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上一直用,固定翼上用的6s电的大50E也是这电调。没问题的!

十分感谢。

网友B:
的看什么涵道,塑料涵道肯定可以,想水星之类的金属的最好还是120,100还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看什么涵道,塑料涵道肯定可以,想水星之类的金属的最好还是120,100还是小了点

XRP的90MM。14页涵道。可以带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XRP的90MM。14页涵道。可以带起来?

电机什么KV值KV值不高的话可以

网友C:
就看你涵道最大电流多少了,不超100就可以。还有注意一下你涵道电机进角,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D:
坑定没问题 不过电调要设置下 默认是直机模式
我用在
毒蛇 9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坑定没问题 不过电调要设置下 默认是直机模式
我用在
毒蛇 90涵道

你是看说明设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你涵道最大电流多少了,不超100就可以。还有注意一下你涵道电机进角,设置一下就行

进角??什么意思,能说的详细点么?请教。

网友E:
我就用这个配的水星64 以后升级涵道不用换电调 也免得火炉气温高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这个配的水星64 以后升级涵道不用换电调 也免得火炉气温高电调保护

额,你的是64的涵道啊。。。那90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你的是64的涵道啊。。。那90的????

6S一下就可以啊 你电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一下就可以啊 你电流多少啊

说明:
- 外径:93.6mm
- 旋翼直径:89mm(14叶)
- 材质:尼龙加纤维耐用版
- 电机:外转子无刷,1450Kv(不包括)
- 轴转接器电机:5mm
- 静态推力:3020g/94A (不包括)
- 重量:393克
- 工作电压:22.2V(6S) (不包括)
Tbao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