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飞丢了

楼主(2015-07-02):
兄弟们我的冲浪者昨天晚上飞丢了。充分体会了一下玩航模的最高境界 提控回家。
下面我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大家一起帮助分析一下 事故原因 以免其他模友再出现丢鸡惨剧
1.4米冲浪者
apm飞控
6h gps
5.8G600mw图传
miniosd
433电传
切糕915增程
2216电机9050桨 (出事当天刚换上 原来是2208电机7050桨)
30a电调
这次就是换了大电机 (以前用小电机 一切正常 ) 还有用天九的遥控器重新设置混控使其达到6个模式(原来是一个三段开关。只能有3个模式 但是三个模式分别是 手动 增稳 返航 一切正常 很好用)这次6个模式分别是 手动 增稳  绕圈 fawb 自动 返航
昨晚以上改动后 去试飞 和往常一样增稳模式 手抛起飞 简直就是一键炸鸡 根本没飞起来 一头栽地 我怀疑是加大电机和桨以后电机座太高 推力线太高  回家调低电机后 进行简单修复 又去试飞 到飞场用电脑写了发个航点 导入飞控一切正常 并且电脑与飞控的调参433一直链接 状态正常 结果飞起来了 动力杠杠的几秒钟就100米 增稳模式正常 绕圈模式也正常 当到fawb模式的时候 就感觉不顺手(可能是fawb自动控制稳定模式就是这样) 然后就切到增稳模式 飞回来  然后试试自动模式 结果刚开始还可以 飞着飞着 飞机就像抽筋一样 不听使唤 赶紧切回增稳 往回飞 结果飞机就高速左右摆动 感觉飞机受控制 但是幅度太小 切返航 能看见飞机有响应动作 但是没能控制住飞机 最后一头扎近远处村庄
赶紧开车过去看看 到炸鸡区域附近 结果发现图传显示器有信号 但是摄像头和gps炸坏了 只能显示飞机高度3米 和飞机姿态线 并且切糕的信号强度是98%(就是满信号) 我就拿着显示器和图传 还要切糕在附近转悠 结果发现前后左右半径100米范围 我停车的地方是中心。信号最强。出了这个半径 切糕信号一直掉到百分之三十多 图传也接收不到osd信息 可是就在这直径不到200米的地方 转悠了1个多小时 也没有找到 奇怪的是 飞机并没有断电 眼看黑天了 临走的时候发现飞机姿态线在动 且高度降到0米 估计是被人捡到了 我分析捡到飞机的人弄不懂飞机 不然他不会很长时间 不断电  。最后和附近居民聊了一下 并留下号码 让他们留意一下 如果又发现告诉我 我给300块钱奖励 就这样草草回家
下面这图片就是图传显示器 当时刚到丢机地 切糕还没通电 所以信号是0

网友A:
安慰一下,理解楼主,我也丢过一次,玩飞机的心情有很多种,激动,失落。。。也许这就是航模。

网友B:
不要砸到人就可以了,砸到车还可以赔。看看昨天的新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一下,理解楼主,我也丢过一次,玩飞机的心情有很多种,激动,失落。。。也许这就是航模。

是的  说的很在理 刚丢的时候非常紧张 找着找着就是失落 最后就是回家计算损失 接受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砸到人就可以了,砸到车还可以赔。看看昨天的新闻。

看到刚开始飞机离地3米 后面飞机姿态还在动 应该是掉屋顶或树上 后来被人拣去了 应该没碰到人

网友:
慰问一下···我也丢过一架冲浪者!!!!

网友:
慰问一下。我也新装了一架冲浪者,还没上天

网友:
我精灵2随时待命搜救,上次掉个仓盖就是精灵2找回来的!

网友:
幸运幸运

网友C:
楼主装备已很完善了,如果当时有个数传在地面站可以定位的,肯定可以找到飞机。
猜想空中有大幅度翻滚,GPS失星发生跳跃所以飞机乱飞去了,
这种情况用绕圈模式(不是定点绕圈),飞机不依靠GPS用1/3副翼行程定高绕圈,一般几10秒后重新搜到足星就可以切安全返航,除非撞楼(我就撞楼了)。

网友D:
留了电话也不一定能有人联系。我曾有一架自制FPV载机因电池耗尽而坠机。找到坠机地,附近的居民都说亲眼看飞机坠到农田的,找了2次没找到,张贴了寻机启示,悬赏200元(少了吗?)就是没人联系。何况我机翼上本来就留了大大的电话号码,就是没人联系啊。

网友E:
我也飞掉过,是因为天飞8操作(FWBA模式)突然没有反应,( 临时试机,也是apm忘了装gps),而后慌张把飞机(后又有控制了,但是看不见飞机的操作)操作坠毁了了,到坠机地听民工说砸烂了,被其他全当垃圾扔了。
后来又花好几天功夫装了一驾,待试飞。
经验是:飞机突然失控,立即关油门,让飞机滑翔降落,至少炸伤人的几率减少。

网友:
默哀,好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哈

网友:
玩FPV哪有不丢机的 电子设备最不能依赖了 向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了电话也不一定能有人联系。我曾有一架自制FPV载机因电池耗尽而坠机。找到坠机地,附近的居民都说亲眼看 ...

素质差

网友:
APM不稳定,故障率高。 我用41ap,21ap,好几年没有飞丢过机,飞21AP时,就有好几次图传信号没了,迷路了,关机准备提控回家,后来飞机居然在我头顶盆旋了。所以我一直舍不得丢掉用了好久的21AP,尽管它已经很旧了,功能也不多。

网友F:
问下楼主。切糕的信号线是怎样接在apm上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切糕的信号线是怎样接在apm上的阿

有一个教程。把切糕的信号针链接到 apm的电压显示针上 在地面站更改一下设置。你找教程 我就操作过一次 成功了 以后就没有再捣鼓过 具体的细节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飞掉过,是因为天飞8操作(FWBA模式)突然没有反应,( 临时试机,也是apm忘了装gps),而后慌张把飞机 ...

你也这样啊。oh no 原来apm的软肋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了电话也不一定能有人联系。我曾有一架自制FPV载机因电池耗尽而坠机。找到坠机地,附近的居民都说亲眼看 ...

他们留着也没用。连给电池充电的东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装备已很完善了,如果当时有个数传在地面站可以定位的,肯定可以找到飞机。
猜想空中有大幅度翻滚 ...

哎。难兄难弟啊。

网友G:
还没有找到吗?贴寻物启事,有酬谢 捡的人肯定会送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有找到吗?贴寻物启事,有酬谢 捡的人肯定会送还的

没有找到 已经放弃了。能回来就算留个惊喜吧

网友H:
你机器的电调太小了吧,是不是换完2216电机吧电调烧了,造成系统局部断电,飞控执行不了指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机器的电调太小了吧,是不是换完2216电机吧电调烧了,造成系统局部断电,飞控执行不了指令了呢?

不会 飞控是独立供电  电调只管电机

网友:
动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