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长时间不用 蓖麻油干了把发动机宁死了 可以放在火上考一下?

楼主(2015-07-02):
发动机长时间不用 蓖麻油干了把发动机宁死了 可以放在火上考一下?

网友A:
用酒精浸泡一段时间。

网友B:
解铃还需系铃人,还得用甲醇浸。
烧的方法跟锅都怕烧一样,不管是高档的还是低档的,即使是德国双立人,油的胶质糊在上面,越烧越焦,最后跟普通锅一样照样是黑锅一个。烧的结果反倒是固得更死。

网友:
泡不是怎么管用,烧的效果好些。加热后马上转动曲轴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一喷就灵

网友:
得用油把机油洗掉,溶解才可以,不能用火,用火必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铃还需系铃人,还得用甲醇浸。
烧的方法跟锅都怕烧一样,不管是高档的还是低档的,即使是德国双立人,油 ...

怎么泡?需要拆发动机吗,,还是整个一起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泡?需要拆发动机吗,,还是整个一起泡

包上袋子,封上瓶口,淋上甲醇,方法是不是多得是?
像淹肉一样,不用整个泡油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上袋子,封上瓶口,淋上甲醇,方法是不是多得是?
像淹肉一样,不用整个泡油桶里。

懂了,,多谢

网友:
当然用WD40啊。神器啊,锈的多死都搞的好

网友:
告诉你个好方法,用清洗油烟机的威猛先生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浸泡一段时间。

    赞同。用酒精浸泡最稳妥,对发动机的损害小。最好用新近生产的酒精。不久前听一位朋友说,他用酒精浸泡清洗发动机时,曲轴表面有变色(发黑)现象,他认为是由于所用的酒精储存时间过久,产生了酸性所致。长期以来,我用酒精清洗过很多发动机,从未遇到过上述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赞同。用酒精浸泡最稳妥,对发动机的损害小。最好用新近生产的酒精。不久前听一位朋友说,他用酒精浸 ...

洗过发动机后,要记得擦拭干。
残留酒精在有水(空气中的潮气)的情况下对铝有腐蚀性。曲轴上的黑色应该是机匣壁被腐蚀下来的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过发动机后,要记得擦拭干。
残留酒精在有水(空气中的潮气)的情况下对铝有腐蚀性。曲轴上的黑色应该 ...

谢谢您的回复和介绍!一会儿就把您的所说告知我的朋友。

网友:
酒精、肥皂水都可以,还有WD40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