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拍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650四轴配的是NAZA lite的飞控,平稳起飞,5.8g一体图传,但是在前进的时候抖动厉害,悬停又非常稳定,后退也没有太大抖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前进抖动,我也是醉了。

网友A:
  1尽量把云台 挂到接近中心的地方 2换硬的减振球  如果解决不了 就给桨作配平 或者换 小桨 看到你的桨很大 飞机太轻 桨太大 会造成 桨转速太低 导致振动加大

在就是 高速飞行时 可能是 气流太大 云台曾稳定功率太小 导致的抖动

网友:
楼上正解,非常赞同。

网友:
补:我曾经采用前置云台,通过计算,将电池后置到相应合适的位置,虽然保持整体重心在中心处,但实际上去之后也是抖得厉害,前不久重新布局后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尽量把云台 挂到接近中心的地方 2换硬的减振球  如果解决不了 就给桨作配平 或者换 小桨 看到你的桨很大 ...

非常感谢!回去重新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