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200电池用A6放电到3.7,充电容量不同

楼主(2015-07-02):
第一张是放电的容量,第二张是充电的容量,第三张是充电快满时的电压,两个同品牌同容量的电池都一样,这是电池问题还是A6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A6第一个通道确实会低一点的,显示的问题,实际不是这样。

网友:
正常的,,每个通道会根据当前电池的电压来自行调节

网友:
正常,比B6好太多了

楼主:
第5格电池的容量要少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第一个通道确实会低一点的,显示的问题,实际不是这样。

哦,新手不懂,怕是电池或者A6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新手不懂,怕是电池或者A6的问题

A6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好的,电池有没有问题,你用万用表量下,充满电压稳定不掉,放电电压平均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好的,电池有没有问题,你用万用表量下,充满电压稳定不掉,放电电压平均就差不多了 ...

谢谢,充满25.14,每个电池都是4.19,4位半万用表检测,下午回家看看充满两天了的电池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好的,电池有没有问题,你用万用表量下,充满电压稳定不掉,放电电压平均就差不多了 ...

放电第2第3格电池电压下降比较快,第5格比较慢,两个电池都是。第2格放电到3.7的时候,第5格在3.76左右。

楼主:
这是用A6放电快结束的图片

网友B:
正常的,A6相对来说很不错了,比我用的B6强

网友C:
问下楼主A6好用吗充电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A6相对来说很不错了,比我用的B6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A6好用吗充电快嘛

5200电池,4A电流,1小时20分钟充满。

网友D:
容量以放电容量为准,先充满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以放电容量为准,先充满再放。

谢谢,都是有一块容量大400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都是有一块容量大400左右

应该是其它容量变小了吧,好象都变小了,用了多久了。也许是你放电终止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其它容量变小了吧,好象都变小了,用了多久了。

新电池,4次充放

网友:
放电终止电压多少?只有放电终止电压设在3.00V以下才能放出全部容量,标准2.75V。

网友:
a6没问题,独立平衡不管你差压多大最终都是全充满。但是你这电池也太差了,容量达标,但是非常不一致,好电池不管什么时候电压几乎一致的。

网友E:
a6正常,电池垃圾,容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a6正常,电池垃圾,容量不一致。
这是达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