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用过鹰眼锐视的5寸显示器

楼主(2015-07-02):
请教那位用过鹰眼锐视的5寸显示器接收效果和显示效果怎样,   有想买的冲动屏幕5寸对于我来说方便

网友A:
见过没用过,貌似有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没用过,貌似有白色

现在出售的都是白色

网友:
好似有二個版本?

网友:
就是太贵了,看介绍也就是跟最低配的7寸鹰眼差不多,还贵不少。好像还多送一个平板

网友:
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也没见谁用过。想把手里的那个7寸的换了,太笨重了,出门外带不方便,想搞个一体的小巧的

网友:
目前在用的是七寸专业版本

网友:
5寸很爽,外壳做工也比7寸好,小巧精致,携带方便。放在遥控器上脖子再也不酸了
单接收够用了,和7寸旗舰版对比,在室内隔几个混凝土墙,找到信号最差的地方,两者没什么区别。
5寸和7寸都是800*480分辨率,5寸画面看起来细腻一点。
如果加上DVR就完美了。

网友:
現在淘寶好像都是賣7吋的居多...5吋還不好找...物以稀為貴

网友:
没DVR 还要那么贵~~~~~~~~~~~~~~~

网友:
不是叫小肥手吗